AMS1117这种常用LDO为什么工作温度只到0度?零下怎么办?

楼主(2017-08-01):
AMS1117这种常用LDO为什么工作温度只到0度?零下怎么办?

from datasheet!

网友:
你这是山上的datasheet吧
另外,这些参数不同厂商都不同的

网友:
楼主的手册吓得我再去看下我买的1117手册
好在标了-40到125度

网友:
找原装的,能工作到-40,很多国内的次的标的是0度

网友:
你这个手册上说的是节温吧,节温比环境温度高

网友:
等级不同,温度范围也不同

网友:
你这是山寨 1117,参数得看美帝原厂的指标好,还有汽车级。

网友A:
别想太多,这东西多少发热的,。就算环境0度,到芯片这也不会是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想太多,这东西多少发热的,。就算环境0度,到芯片这也不会是0度,

启动时候不好说啊。

网友:
哎呀,说是0度呢,是说100%在0度以上的时候没问题。当然如果低于0度,大部分也没问题。但是不保证100%哦。主要是IC厂商不愿意担责任。呵呵

网友:
真的是吓我一跳    差点以为真有 0度不工作的LDO

网友:
为什么要把1117叫做LDO,一点也不L啊

网友:
去官网下最新的手册看,前几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电脑里不知是哪年下的ams1117的pdf写的和楼主的参数一致,赶快下个新的压压惊!

网友:
AMS1117不是LDO。

网友:
给你上传两份不同年代的同一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吧!

网友:
我们用的都是-40到125

网友:
要便宜 工作温度又宽的 就是找DIODES 有一款

网友:
这个要看厂家看后缀了,确实有0度以上的

网友:
1117要1.2V以上压差  不是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