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交流电源防倒灌的电路

楼主(2017-08-01):
两路直流电源并联的时候,输出端各接一个二极管,不管能不能均流,至少是能防止电流倒灌呀
想问一下,两路交流电源并联的时候有没有这么简洁的电路呀(稍微复杂点,不简洁的也行),防止电流倒灌的
假设两路电源已经调整为同频同相,谢谢了

网友:
统统整流成直流,并联,然后逆变

说笑的,其实我也是来吃瓜群众

网友:
可以双电源切换,

一个220VAC的交流继电器,两转换的触头。

网友:
1,双向可控硅加控制电路;2,双mos加控制电路

网友:
如果不是同频同相,就mos了。或3楼的继电器,只是切换慢一点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在线式光伏逆变器的方法
不过这不是简单的加一两个器件能解决的,跟直流没可比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不能使用切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