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9S08DZ60单片机上移植官方bootloader 移植不成功,有大神.....

楼主(2017-08-01):
有偿请教,请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我的邮箱1163676708@qq.com

楼主(2017-09-01):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2017-10-22):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能分享一下代码给我么?我目前做flash操作就保存2个字节的数据。由于我对这单片机用的少,我用PE去实现了读和写 但是发现写只能正常的操作一次。主要是没进行擦除把。我想看看怎么去擦除。求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