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网友,帮我测试下群晖

楼主(2017-08-01):
访问这IP:111.144.196.34。能不能通?并说明地域和宽带服务商。谢谢。

网友:
IP搜索是铁通。。。铁通网络会给你分配公网IP?

网友:
这个地址连接不上  地域和宽带服务商:电信 广东省佛山市

楼主:
是申请的移动公网ip。现在似乎只有移动的网络能连接。

楼主:
其它网友测试下,

网友A:
北京这边访问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这边访问不了呢。。。

宽带服务商是哪家?

网友:
电信打不开

网友:
电信ping超时

网友:
4g测试可以

网友:
深圳电信宽带  ,ping 超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宽带服务商是哪家?

就写了个北京市联通。。。

网友:
移动的网络可以。浙江

网友:
可以显示,福建移动铁通

楼主:
各位网友,分析下,为啥除了移动的网络,其他的网络都访问不了?

是移动给的这个IP不是真正的外网IP,还是联通电信就是不让访问移动的IP?

网友:
我是移动宽带,可以访问。请问你是怎样要到公网IP的?我打电话申请回复说移动宽带没有公网IP。

网友:
铁通网络测试到可以

网友:
长沙电信表示打不开!

网友:
贵州电信表示打不开

网友:
珠海移动宽带可以打开

网友:
中国之外,Ping 超时。

网友:
用它自家的quickconnect吧

网友:
北京 电信 超时

网友:
昆明移动4G打的开

网友:
江苏电信打不开,ping不通

网友:
是个人吗? 移动现在还给外网 IP ?   浙江移动、电信OK,  其它服务商ping不通超时应该是服务商间带宽瓶颈原因吧,之前我们的也这样,跨商间闲时可以忙时就完蛋,选移动上载速率还行,遗憾现在只能给内网IP处理麻烦

网友:
quickconnect很好用的,可以试试,也比较简单。

网友:
安徽电信打不开

网友:
广西移动可以

网友:
上海电信 打不开

楼主:
现在问题,很明确了,只有移动宽带能访问这个IP,其他的都不可以。

各位网友分析下,为啥除了移动的网络,其他的网络都访问不了?

是移动给的这个IP不是真正的外网IP,还是联通电信就是不让访问移动的IP?

楼主:
quickconnect,速度太慢,做不了什么事。

网友:
江苏电信,无法访问和PING不通

网友:
广州移动表示可以打开

网友:
上海电信无法访问!PC机上,WIN10

网友:
北京联通表示,请求超时

网友:
上海联通 & 上海电信
表示都无法访问。

铁通好像和移动是一家的。

网友:
青岛联通打不开

网友:
杭州移动可以

网友:
qiang外可开,QIANG内打不开,电信,西安。

网友:
鲁联通  打不开

网友:
地域:广东电信 ,连接超时打不开

网友:
地域:广东电信,打不开。。。

网友:
北京联通,企业宽带。
能到厦门移动网络,但没有有效的route到这个ip

网友:
成都电信,无法访问。

网友B:
杭州电信,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杭州电信,正常。

已经安装爱国软件。

网友:
quickconnect是优先直连,其次测试打洞,都不行时候就用最后一招转发,  到了转发也就跟花生壳内网版一样了,  免费的你还想多块的转发速度,而且是去宝岛转发回来,比花生壳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