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从原理图更新到PCB后部分元件标识在底层? (已上传PCB文件)

楼主(2017-08-01):
我使用的是 "文件比较" 的方式把原理图导入到PCB文件的.

----------------------以上为更新内容------------------

如下图 , 图片两个元件都是在同一个原理图文件里面 ,对比过参数没有找到不一样的 ,但是他总是会有一部分丝印边成低面了.

有人遇到过吗?

下图面的过孔焊盘, 本来丝印是在底面,我手动修改成正面 ,但是用"查找相似对象" 时还是会选中了.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请问楼主你上面的JPG动态用什么办法做的啊?谢谢。

网友B:
两个元件同一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元件同一封装吗?

是的 ,都是同一个封装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元件同一封装吗?

我尝试过Google 封装的默认丝印位置 ,但是没有找到只能找到原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请问楼主你上面的JPG动态用什么办法做的啊?谢谢。 ...

GifCam , 免费软件简单好用。

网友C:
可以新建一项目 COPY过去看看,,,,还有问题,可以打包上传,如果不敏感的话,,,,看看会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新建一项目 COPY过去看看,,,,还有问题,可以打包上传,如果不敏感的话,,,,看看会是啥问题。。 ...

PCB项目文件上传了 , 这个已经是新建的一个项目, 也是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16遇到过,无解

网友D:
17测试,去掉部份元件重新更新后正常;
可以试试恢复参数默认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只能手动点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测试,去掉部份元件重新更新后正常;
可以试试恢复参数默认

AD的参数吗?

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找到在哪里恢复默认参数 ,你是怎么恢复全部参数的?

网友E:
AD10测试
新建两个空白PCB,常规导入和show difference两种方式导入,都没有问题
就得PCB分别删除两个元器件,以上两种方式更新,也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AD的参数吗?

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找到在哪里恢复默认参数 ,你是怎么恢复全部参数的? ...

DXP-Preferences  左下角有个Set to Default,恢复之前记得保存
如果AD17跟AD10界面没大变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10测试
新建两个空白PCB,常规导入和show difference两种方式导入,都没有问题
就得PCB分别删除两个元器 ...

你试试新建一个 PCB文件全部导入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试试新建一个 PCB文件全部导入呢?

新建两个空白PCB.........
不就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建两个空白PCB.........
不就是吗

我意思是 你上面回复的截图 ,部分导入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你新建一个PCB文件 ,所有元件一次过导入可能会出问题.

因为我看你上面图片好像是用我本来哪个PCB文件导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 你上面回复的截图 ,部分导入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你新建一个PCB文件 ,所有元件一次过导入可能会 ...

那两个没有截图,元器件排列了一大串,要截图还得整理一下,你要的话,我可以把PCB传上来

网友:
我用AD17 也是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D:
你找下这里,看看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下这里,看看有没有关系

似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