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性的负片工艺再出江湖,用此工艺为品质灾难!

楼主(2017-08-01):
今天有一个客户剪切在其它板厂的WIP进度在问我,说什么是全板电镀,本不想说出这个行内的隐情(其中有一家采用此工艺的以本人关系不错)想不到另外还有同行还在做此工艺,但是想想还是说出来,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也是不错:
1)普及一下知识,让大家知道,如果你选择负片的工厂,孔环要足够大,你的插键孔越小越好
2)上了此工艺同行的肯定会慢慢意识到此工艺致命缺陷      尽快放弃,否则认为PCB打样这个行业不可靠,做到国外,认为中国的产品不可靠,行业做死了,谁都不是受益者!

一:负片工艺(俗称板电工艺):对于样板及小批量,就是灾难工艺,灾难在于工艺致命缺陷 :缺陷是有一定比例的过孔工厂出货前是好的,出给客户就会似通非通,或是出货后品质不良,比例视你的孔焊的大小及工艺控制,不确定性非常强!

     此缺陷主要是因为工艺的原理决定:原理很简单,如何保证孔内有铜,负片是采用干膜盖往过孔用来保护孔内不受蚀刻液的侵蚀,  如何的有效保证蚀刻液不进孔,取决于几点:1)钻孔一点点也不要偏,你说可能么?2)对位一点点也不要偏,你说又有可能么?3)焊环要足够大,4)插键孔不要太大,不然干膜会冲破啊,插键孔上了4.0mm,就有可能,上了6.0就危险  ,5)更不要说做半孔了,更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负片工艺并非一无是处,此工艺不用锡,相对成本便宜,也相对环保,而且最大的好处在于,快,少掉了几道工序,说公道的话我相信PCB工厂选择此工艺并非是从成本上考虑,更多的是考虑更快的因素,而且没有经验,听人说快就上了此工艺,而没有考虑到此工艺的局限性!

二:为什么称之为灾难工艺:如果有记得嘉立创当年的佛山嘉立创仅持续了半年之久,然后快速撒到了新圩工厂,中间的原因就是因为负片,完全克服不了工艺缺陷,嘉立创果断撒出了佛山基地,虽然是7-8年前的事情,但是记忆深刻,从此之后,嘉立创全采用了正片工艺i!

三:负片工艺没人用么,答案是否定,更多的用于手机板,手机板采用树脂塞孔工艺+负片工艺,用树脂塞孔保护了过孔,但是此工艺成本极高!

四:正片工艺(俗称图形电镀):行内用得最多的工艺,也是最稳定的工艺,从工艺本身来说,采用的电锡来保护过孔,成本高,增加了锡的成本,而且速度最少慢几个小时,但是不用担心蚀刻液进入从而导致孔内似通非通!

网友:
支持,又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
高端了!我等三流电工仅仅知道的是我画好了板子上传嘉立创网站等着付款收货就是了!

网友:
受教了,懂点生产工艺不是坏事

网友:
受教了,感谢楼主普及打板知识。

网友:
学习了,都是行业知识啊

网友A:
跟多层板内层采用负片画法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多层板内层采用负片画法有关系吗?

生产工艺以设计工艺无关

网友:
多学点没坏处,
受教了

网友:
哈哈,搞2美元啊,也担心同行做坏品质。

网友:
难怪以前在一些小板厂做的批量板,过孔经常时通时不通。有时候加温就通了,冷却又通了。估计就是采用了负片工艺来缩短交期。

网友:
学习了,多了解了解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我估计JLC在三年前也是采用这个工艺,当时我有一个PCB,很大的焊盘孔,一个有1mm粗的管脚(高频变压器)焊在上面居然是不通的。
TOP面是电源,管脚焊BOM面,结果是不通的。
这个故障不是一下就发现的,是产品发出去使用了一年之后才有的。
返修时我们怎么也没有发现问题。发现这个故障我自己都无语了。

楼主:
7-8年前在佛山工厂持续了半年,就断然放弃了

网友B:
负片工艺是六脉神剑,功力不够那是自断筋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片工艺是六脉神剑,功力不够那是自断筋脉。

比喻精辟

网友:
受教了,以前都不知道生产工艺有这么多学问,最开始都是在某宝下单,板子做工一般,后来很多人都推荐嘉立创,从此就拜入嘉立创门下了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啦!!!!!!!

网友:
以前画灯板全做负片工艺,散热好

网友C:
JLC 现在总共有多少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C 现在总共有多少工厂

暂时4个生产发货基地,将来可能会新增。

网友:
如果纯做 样板嘛,也就手工焊接个2~3片,验证后,就扔了,,,,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D:
其实HDI板大量使用这种工艺,当然那是树脂塞孔的负片工艺,价格很高。要实现Via in pad(简称VIP,听着就很贵)技术,目前树脂塞孔负片工艺是最成熟的。

普通板用负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HDI板大量使用这种工艺,当然那是树脂塞孔的负片工艺,价格很高。要实现Via in pad(简称VIP,听着就很 ...

你说的是太对!

网友E:
工艺的取舍,有很多因素影响,但为满足需求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艺的取舍,有很多因素影响,但为满足需求服务

用网友的话来说,负片就不是常规工艺,如果不搭配塞树脂工艺,则过孔的隐患无穷(可能出厂是好的,用一段时间则就不行)!

网友:
嘉立创半孔也做的很一般啊,半孔和V割的嘉立创报价惊人,只有样板在嘉立创

网友:
受教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终于明白N年以前打的一批快板(不是在JLC做的)为什么都由于过孔问题陆续废掉了

网友F:
某厂今天在公众号开始反击lz的言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厂今天在公众号开始反击lz的言论了

对还是不对,自个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某厂今天在公众号开始反击lz的言论了

我也看到了,看那截图好像就是这帖子里的!

网友G:
什么是负片工艺和正片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是负片工艺和正片工艺?

负片工艺说的通俗一点就:不用电锡工序,而正片则是用电锡!

网友:
批量生产遇过过孔内部连接不良的,分析是过孔中铜的连接断裂

网友:
学习了,长了姿势!

网友:
涨姿势了,受教

网友:
也碰到过过孔不通的情况,貌似也是后面测试时发现不同的,后来就要求电源用双过孔,那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用负片打样的?

网友:
真正受教了,以前还真没太关注PCB工艺。

网友:
没想到PCB行业这么高深莫测了,难怪价格差异这么大

网友:
这个明白了~
怪不得以前有好几个客户,出现了大批量的PCB 不良问题~特别是老化一段时间后,机器都出到客户那就出问题了,最后确认是过孔不通~

网友(2017-09-13):
学习了,头一回了解这个工艺。

网友(2018-05-01):
引用 网友A:
跟多层板内层采用负片画法有关系吗?

引用 楼主:
生产工艺以设计工艺无关

PCB绘制中会使用正片或负片(比如电源层)输出gerber,
如果在生产中,正片生产工艺的厂家会把这里的负片gerber转为正片生产工艺进行生产。

我从字面上是这样理解的,应该是这样理解,是吧。

另外的理解:就是负片工艺对生产厂家要求高,如果加工工艺做的不到位,负片工艺会有很多潜在的问题(如这里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