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尾灯信号咨询?

楼主(2017-08-02):
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汽车尾灯一般有三根线接入到尾灯,一根搭铁线,一根刹车灯线,还有一根转向灯线,现在好奇刹车信号和转向信号是不是都是通过继电器来控制电源通断实现点亮和熄灭的,求坛友赐教!

网友A:
不一定,有可能mos控制了
转向灯的吧嗒声是喇叭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有可能mos控制了
转向灯的吧嗒声是喇叭模拟的

如果比较低端的车有没可能是用闪光器?

网友:
最早的是用继电器,后来都换成了带电流反馈的mos,可以检测灯的好坏。

网友:
英飞凌的BTS6143D应该就是用来替代早期的继电器干这事用的

网友B:
看哪款车啦,后雾灯也要线。尾灯有的分两个区域,叶子板上一个,尾门一个,组成整个尾灯。另外还有流水转向灯,这样就说不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哪款车啦,后雾灯也要线。尾灯有的分两个区域,叶子板上一个,尾门一个,组成整个尾灯。另外还有流水转向 ...

路上看到新A4,艹 第一次见流水转向灯,好看是好看,但这种灯复杂了,成本。。。
不愧为灯具厂,但把这么多资源来研发车灯,烧机油、断轴等问题不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路上看到新A4,艹 第一次见流水转向灯,好看是好看,但这种灯复杂了,成本。。。
不愧为灯具厂,但把这么 ...

瞧你这话说的,研发灯的可不管你是否断轴烧机油,这又不是他们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瞧你这话说的,研发灯的可不管你是否断轴烧机油,这又不是他们的工作。 ...

研发资金的投入比例是老总说了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上看到新A4,艹 第一次见流水转向灯,好看是好看,但这种灯复杂了,成本。。。
不愧为灯具厂,但把这么 ...

说的好像不研发灯就可以解决烧机油断轴问题似的

网友E:
现在的车质量真差,我开了2年后面的尾灯马上换第四个了!......如今连灯泡都造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车质量真差,我开了2年后面的尾灯马上换第四个了!......如今连灯泡都造不好...... ...

基本上都是成本决定品质的。

网友:
现在连大灯都市led的了,尾灯刹车灯,很多都是led的了,总线pwm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路上看到新A4,艹 第一次见流水转向灯,好看是好看,但这种灯复杂了,成本。。。
不愧为灯具厂,但把这么 ...

亮度受不了,太刺眼了,关键的东西不搞好,整灯倒是花样百出.

mark BTS6143D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亮度受不了,太刺眼了,关键的东西不搞好,整灯倒是花样百出.

本木倒置

网友:
楼上的难道没听说过OOOO灯具厂吗
它在汽车界可是有名的很

网友G:
灯厂?都是对手水军的喷击,敢说人家奥迪没两把刷子。电工不会搞不清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路上看到新A4,艹 第一次见流水转向灯,好看是好看,但这种灯复杂了,成本。。。
不愧为灯具厂,但把这么 ...

我擦。奥迪也断轴了?德国车烧机油还能开,日本车烧机油就完蛋了,幸亏我没买。我大本田、丰田还好,还好。
车灯上的流水灯一个芯片搞定,不是单片机的跑马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车质量真差,我开了2年后面的尾灯马上换第四个了!......如今连灯泡都造不好...... ...

不知道你是哪款车,说出来我 肯定不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亮度受不了,太刺眼了,关键的东西不搞好,整灯倒是花样百出.

汽车关键也就是地盘,发动机,变速箱,奥迪很差吗?
人家灯设计的犀利也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灯厂?都是对手水军的喷击,敢说人家奥迪没两把刷子。电工不会搞不清楚吧 ...

买灯送车,给我来一辆,W12那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擦。奥迪也断轴了?德国车烧机油还能开,日本车烧机油就完蛋了,幸亏我没买。我大本田、丰田还好,还好 ...

每个灯珠独立驱动的,肯定比传统给电就亮的成本高多了,特别是未普及的时候。。。车的总价是一定的,这地方成本高了,别的地方肯定就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个灯珠独立驱动的,肯定比传统给电就亮的成本高多了,特别是未普及的时候。。。车的总价是一定的,这地 ...

为什么不是成本高卖的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成本高卖的贵

同档次的奥迪比宝马、奔驰卖得贵,试试有人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奥迪也断轴了?德国车烧机油还能开,日本车烧机油就完蛋了,幸亏我没买。我大本田、丰田还好,还好 ...

好奇用什么芯片搞定流水灯的?

网友:
说得自己都想改成流水灯了,有没专用的芯片? 单片机怕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奇用什么芯片搞定流水灯的?

单片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档次的奥迪比宝马、奔驰卖得贵,试试有人要么

奥迪虽说没有奔驰贵,但毕竟是豪华品牌价格,已经买的够贵了,利润还是有的,无需转移成本。

网友:
奥迪还是不错的,下辆车暂定Q5

楼主:
我还以为有什么专用芯片,嘿嘿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路上看到新A4,艹 第一次见流水转向灯,好看是好看,但这种灯复杂了,成本。。。
不愧为灯具厂,但把这么 ...

车灯并不是主机厂自己制造的了,都是买的别人的配套的车灯了,小系,海拉,国内的星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车灯并不是主机厂自己制造的了,都是买的别人的配套的车灯了,小系,海拉,国内的星宇 ...

不管谁生产,成本摊在车价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有什么专用芯片,嘿嘿

ROHM的LED驱动
http://www.rohm.com.cn/web/china ... 83041741.1502157454

网友B:
单片机要用车规的,成本!!!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要用车规的,成本!!!

不用单片机你怎么做,既然主机厂选择带有循序点亮的转向灯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不用单片机你怎么做,既然主机厂选择带有循序点亮的转向灯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价格 ...

这个……我不想回答第二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想回答第二次了。

兄弟 你是做汽车行业的吗?

网友:
流水灯?哪里复杂了?都是电工,学51不就是流水灯开始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是做汽车行业的吗?

略有涉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不用单片机你怎么做,既然主机厂选择带有循序点亮的转向灯就已经接受了这个价格 ...

请看下ON的NCV7863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亮度受不了,太刺眼了,关键的东西不搞好,整灯倒是花样百出.

感觉应当用散射灯珠不应当用聚光灯珠

网友:
a4l的led尾灯。。被无数司机捅过
国产车别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看下ON的NCV7863

你应该推荐ncv7683的

网友K:
一根搭铁,一根刹车,一根示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根搭铁,一根刹车,一根示宽灯

刹车灯和示宽灯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电压12V信号吗?

网友:
是的,记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刹车灯和示宽灯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电压12V信号吗?

应该是12V信号,我说的是灯泡接口,可能你说的是整个尾灯吧。

网友:
这几根线怎么够,转向灯有左有右,还会同时闪,倒车灯,刹车灯,牌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