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1698U驱动160x160点阵屏幕,使用时间长后不显示请教

楼主(2017-08-02):
        一款产品用160x160点阵屏幕,驱动IC是UC1698,屏幕厂家是广州同华。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幕白屏,什么都没显示。给厂家寄回分析过,白屏原因是UC1689芯片坏了,具体什么坏导致坏也没说。
        检查电路,1117稳压后供电是3.3V。通信IO口,屏幕模块上已经串联一个120欧姆电阻,所以接口没有加。

        有没有使用过这样屏幕过来人来讨论下。

        增加坏屏生产年份统计,广州同华屏幕基本是12年之前生产出现白屏问题。

网友:
目测看不出什么问题,复位脚其实直接接io口驱动就可以,所有的屏都是这个现象吗

网友A:
单独一片不能说明问题。
批量的话看不良率。
量大的还是和原厂保持沟通比较好。
UC1698在工控/电力行业用了很长时间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一片不能说明问题。
批量的话看不良率。
量大的还是和原厂保持沟通比较好。

现场设备陆续出现这情况,查了下屏幕生产周期,都是11年12年的。难道屏幕生命周期就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