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连续的发数据,有事会有短暂延迟,求大神分析!

楼主(2017-08-02):
定时器定时每隔一段时间发送一段连续的数据,但是数据有时候不是连续的发的,串口的优先级是最高的,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延时多久?1,2百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多久?1,2百ms?

对的,每200ms左右发一段连续的数据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串口软件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方式数据量太大来不及发送啊

网友:
是你这个串口软件的问题,超级终端看看

网友:
你的电脑不是实时的

网友:
USB 转串口的问题。换个ch340的试试。另外串口调试软件缓存改大一些。

网友:
这个的确说串口工具的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嗦嘎,我还以为数据发送有问题!

网友:
有时候确实是串口调试工具,我也遇到过,显示的数据明显不一致

网友:
同样遇到过,是连接转换线的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换个软件吧。

网友:
我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你是串口软件的问题,写上位机都是需要用到线程,线程的延时,串口缓存都会有这个问题。
写过上位机就知道了,换个软件可能就不是200ms了

网友:
软件和usb都有可能  单片机肯定是背黑锅

网友:
换USB-TTL的串口线,反正我在PL2303低概率出现会有最后几个字接收不到,后来换了FT230的串口线就正常多了。

网友:
换裸串口试试,USB转串口经常出现这问题

网友C:
明显对Windows了解不够

网友:
安装个Bus Hound抓数据看看,如果还是这样,检查一下串口发送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对Windows了解不够

终于看到个明白人了

这不是单片机或串口线问题,甚至不是操作系统问题(WIN本来就不是实时系统),而是楼主的编程思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