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的复用(REUSE)功能使用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7-08-02):
最近在用PADS画板,其中有3个通道是一模一样的。于是想到了用复用功能(其实AD里面的多通道画法更爽 ),布好一个通道的器件和走线后,再复用。
开始想的挺简单的,百度了一下。然后都是三言2语。照着弄了下,可以生成复用模块。但复用的时候老是出错。
后来就缩小范围,逐步按几个器件来,先搞几个器件做复用,这样出现问题容易解决些。然后逐渐增加器件。到最后把整个通道都能复用后就OK了。
其中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1、3个通道的原理图,所有器件需要一模一样的值,封装等,不能有一点差异。最好是画好一个通道以后,把所有参数都确定好,再复制粘贴到其它页,然后只改网络名,网络名最好是有相似性,最好是直接带个尾缀(A、B、C或是-1、-2、-3等)
2、PCB中有接口器件,我先把位置放好再锁定了,这个也不行。PCB中的器件,所有属性都需要一样的,一定不能有的锁定,有的不锁定。所以最好是先全部不锁定。需要定位的话可以用丝印画好位置。
先吃饭去,等下有空了再把错误文件传上来,详细分析下。

网友(2018-01-16):
端个板凳来听大师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