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啸叫怎么办? 我用DC-DC升压5V升8.4V给两个锂电充电

楼主(2017-08-02):
用MT3608升压IC, 现在充电的时候,电感很大声,怎么解呢?

网友A:
不只是电感,电容也可以叫。以前因为这个问题走过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电感,电容也可以叫。以前因为这个问题走过弯路。

是电感, 因为我的电感很大, 10mm*10mm 所以,声音可以确定是它发出来的。
不知道兄台,有没有什么思路可以分享一下。怎么解决呢?

网友B:
调整DC-DC 频率,  或者换饱和电流更大的电感, 增加输入&输出电容 都会有帮助,
电感最好选铁氧体的

网友:
用一体成型电感,换频率高的芯片

网友:
想办法调整一下脉冲的占空比,叫的原因是对电感的充电时间大于电感的放电时间导致电感中存有能量一个周期内的能量没有释放下一个充电周期又来了产生了共振。

网友:
叫有可能是环路震荡,磁芯饱和,示波器看下占空比变化以及MOS电流。最好用铁硅铝磁芯,抗直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DC-DC 频率,  或者换饱和电流更大的电感, 增加输入&输出电容 都会有帮助,
电感最好选铁氧体的 ...

谢谢您的回复,我对于电源这块基本是小白,DC-DC电路也是用芯片给的参考电路,上面的元件也是用手册推荐的.
我的电感是10*10*4的 22uH的。 请问您说的饱和电流更大的电感,我是应该买体积更大的,还是说电感量更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对于电源这块基本是小白,DC-DC电路也是用芯片给的参考电路,上面的元件也是用手册推荐 ...

电感的datasheet里一般会有 饱和电流的,如果不知道,
一般是感值越小, 饱和电流越大, 但是这会导致输出ripple 变大,
不知道你用的是线圈的还是一体式的电感, 如果现在用的线圈的
可以换一体式的试试

网友:
马云上买个现成的升压模块

网友(2020-01-17):
4楼正解,曾经的升压恒流驱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查看电感手册,没到饱和电流,加大输入电容,立刻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