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TOP-4412开发板实现一键开关机休眠唤醒

楼主(2017-08-02):
我们使用 iTOP-4412 开发板上的 reset 按键来实现一键开关机,休眠唤醒的功能。

设置启动方式:
首先我们通过 reset按键实现开机功能,在开发板的底板原理图上找到如下原理:

如上图所示,通过电阻 R173 和 R174 可以设置开发板的启动方式:
1.上电启动
2.通过按 reset 按键来启动

默认是上电启动,所以我们焊了电阻 R174(把 ACOKB_CHARGER 这个网络下拉) ,如果改成按键启动,需
要把电阻 R174 去掉,电阻 R173 焊上(通过 800K 电阻上拉) 。
(注意:因为我这里的截图是精英版的,所以这两个电阻的标号是 R173 和 R174,在全功能板上这两个电阻
有可能是其他的标号,所以大家主要是搞明白了原理,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择就可以了,不要纠结于电阻
的标号和我上面的截图不一样。 )

设置一键休眠唤醒关机
我们可以通过 reset按键实现休眠唤醒和关机功能.。

首 先 用 压 缩 包 里 的 “ samsung-keypad.c ” 替 换 内 核 源 码 的
“iTop4412_Kernel_3.0/drivers/input/keyboard/samsung-keypad.c” 。
然后修改内核“iTop4412_Kernel_3.0/arch/arm/mach-exynos/mach-itop4412.c”文件,在
这个文件找到:

然后添加“KEY(0, 5, KEY_POWER)” ,修改成如下图:

修改完成后, 保存并退出, 然后输入 “make” 命令开始编译内核, 编译完成, 烧写生成的 zImage
到 iTOP-4412 开发板,就可以实现一键休眠唤醒和关机功能了。

网友:
看见这个感觉好亲切,都是一年前在折腾这个了,当时走了好多弯路现在不弄了。

网友:
哥们儿你这是在学这个开发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