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丝印为DRV_B 11105TK e3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8-02):
可能是mosfet 高边低边驱动

楼主:
这个厂家的丝印比较奇特,表示从来没见过,此图拆解来自以色列的elmo whi 60/10

网友A:
估计是自己打的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自己打的标识!

果然是elmo自己的logo 一直没注意。

网友(2020-08-04):
这芯片估计是软开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