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stm的支持 nand falsh 芯片最大值是多少 ??

楼主(2017-08-02):
请教下,stm的支持 nand falsh 芯片最大值是多少 ??

刚刚看到了 一个 mt29f16g08ababa 的资料介绍,说一个 cs 引脚控制第一个 8Gbit的空间,cs2是控制第二个 8Gbit,SCL类型的芯片

这样看来的话,stm貌似只提供了一个 nand flash的cs信号,是不是说明 stm 最大只能支持到 8GBit的 芯片 ???

网友A:
这个寻址空间不是总线地址空间的。超过8Gbit也可以使用。
总线地址空间里,1bit就是一根线,属于并行输出。NandFlash的地址可以在多个周期发送,你可以理解为串行的地址线。跟USART似的,你发8个字节地址,就是64bit的地址空间。stm32是可以用于8Gbit以上NandFlash的。
NandFlash中有column、page、block几种地址。发送地址的时候不是一次性全在地址线上出现,是分几个周期的。一般先column,然后page,然后block寻址
你看的这个芯片应该是属于有两个plane的芯片,共用了IO,使用CS来进行片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寻址空间不是总线地址空间的。超过8Gbit也可以使用。
总线地址空间里,1bit就是一根线,属于并行输出。 ...

估计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

可能其他 品牌的 nand falsh 应该没有这个 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

可能其他 品牌的 nand falsh 应该没有这个 问题吧 ...

看情况,像三星的有些也是两个plane组合的。在买的时候可以区分一下。也可以自己控制IO来进行片选,倒不是特别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像三星的有些也是两个plane组合的。在买的时候可以区分一下。也可以自己控制IO来进行片选,倒不 ...

麻烦倒不是很麻烦,只是需要计算地址范围是属于那个 CS 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