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树莓派组的音乐播放系统

楼主(2017-08-02):
这是我新组的简单听歌装置,用PI3加NXEZ 的HIFiBox DAC声卡做播放系统,47耳放是淘宝套件组装的,供电采用6节18650锂电纯直流供电,耳机是创新LIVE。PI3自带WIFI,可以用手机、ipad、电脑等远程控制音乐播放。

网友A:
用个盒子装起来就更好了。

网友:
芯片资料?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系统, 我之前试过volumio, runeaudio, moodeaudio,
volumio最好用, 因为一直再维护更新
moodeaudio启动最快, 而且开机自启动播放音乐很方便
最后我是保留的moodeaudio用作客厅的音乐播放器了

楼主:
volumio, runeaudio两个都用过,备了2张TF卡,用的比较多的 runeaudio,volumio不知道是我的软件没找好还是怎么回事,老是显示误码和卡顿,我用的PI3,朋友在PI2上用volumio用的很顺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盒子装起来就更好了。

呵呵,有淘了一套亚克力盒子,原版的外壳不能装上盖。

网友B:
电池 + 线性降压 ,还是开关电压到 5V ..

网友B:
电池 + 线性降压 ,还是开关电源 到 5V ..

我用的台积电 4A 5V 开关电源 自己焊接了个5.2的接头到树莓派上(树莓3那个USB小口 和市面上买到的 USB-B口线 真担心能不能 支持 2.5A !!!),TDA1387 8并联 I2S + PI 3B ,Moode 3.7  OS(优化了 RT内核) ,  音质和 PC + Foobar 2000 有一拼。

功放是 NHB 108 复刻版 ,喇叭10寸 +号角,还没上专业DAC。

5V 供电的接头有个电感+0.1UF 用透明胶带包了,这样处理后 到是没听到 树莓HIFI论坛里说的 底噪。。声音质感还是略微差点,比如 甜歌女声少点点甜味。。。所以,想换 电池+低噪音线性稳压供电 看看。。

估计最终还是上I2S 输出 AES +外置独立专业 DAC 。。。

网友C:
树莓派排队喽~有段时间没时间听歌了,都有灰了

网友:
楼主这个图 右下角是 DC-DC ? 这个隔离 ,,虽然噪音小了,,,估计 音质 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排队喽~有段时间没时间听歌了,都有灰了

这块板我见过测试视频,LDO稳压输出纹波很大,那些电解电容都是乱取的只是为了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 + 线性降压 ,还是开关电压到 5V ..

电池只给耳放供电,PI是单独用电源适配器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 + 线性降压 ,还是开关电源 到 5V ..

我用的台积电 4A 5V 开关电源 自己焊接了个5.2的接头到树莓派上 ...

我的试过了用耳机听不出底噪,这款耳放据说用的比较好的低噪LDO。

网友:
看了一些资料,想弄个简单点的。 4AH 7.4V锂电池组(能连续听2小时就足够了) ,1路 LT3042+NPN扩流 2A 给 PI 3B供电,另一路 LT3042(200mA) 给 I2S DAC  TDA1387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试过了用耳机听不出底噪,这款耳放据说用的比较好的低噪LDO。

是的,你这个是树莓派同轴到 耳放(带DAC)吧?所以,树莓派的电源影响不大了。我的是树莓派内置的声卡(I2S)直接输出模拟音频,这个TDA1387(8并联)用的树莓派的GPIO 引脚 +5V。电源就格外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