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pe811触摸芯片调试咨询

楼主(2017-08-03):
驱动4线电阻屏使用了这个触摸屏IC ,调试时发现没有任何反应,中断引脚也没有触发,有用过这颗IC的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谢谢!

寄存器设置如下:
        I2C_Start();
        I2C_SendByte(0x88);I2C_Ack();
        I2C_SendByte(0x40);I2C_Ack();
        I2C_SendByte(0x03);I2C_Ack();
        I2C_Stop();

        delay_ms(100);
   TS_Write(0X03,1,0X02);  //????STMPE811
   delay_ms(10);
   TS_Write (0x04, 1, 0x0C);
   TS_Write (0x0A, 1, 0x07);
   TS_Write (0x20, 1, 0x69);
   delay_ms(2);
   TS_Write (0x21, 1, 0x01);
   TS_Write (0x41, 1, 0xF5);
   TS_Write (0x4A, 1, 0x01);
   TS_Write (0x4B, 1, 0x01);
//  TS_Write (0x4c, 1, 0x04);
   TS_Write (0x4B, 1, 0x00);

   TS_Write (0x56, 1, 0x07);
   TS_Write (0x58, 1, 0x01);
   TS_Write (0x40, 1, 0x01);
   TS_Write (0x0B, 1, 0xFF);
   TS_Write (0x09, 1, 0x03);

读触摸坐标:
                I2C_ReadBytes(0x4d, 2);
                CTP_x=pBuffer[0]<<8+pBuffer[1];
                I2C_ReadBytes(0x4f, 2);
                CTP_y=pBuffer[0]<<8+pBuffe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