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STM32模拟U盘升级反复挂载

楼主(2017-08-03):
用的就是网上到处都用的U盘升级HEX。在XP下和WIN7下至少挂载正常。在WIN10下。就会反复的识别。消失。识别。又消失。完全不能用。。第一次识别显示READY.txt第二次就显示 UNKNOW.txt感觉WIN10是不是向U盘里写入了什么文件?造成重新挂载?

网友A:
bus hound 抓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s hound 抓一下看看。

问题是。WIN7 XP  都是好的。。所以一定是WIn10系统设定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WIN7 XP  都是好的。。所以一定是WIn10系统设定的问题。

我用过, 是休眠的问题-_-, 把ST例程中的usb_pwr.c里处理休眠的WFI给//掉就好了...

网友:
WIN10对于小文件写入挺蛋疼的, 往往只是把数据写入缓寸, 而不往usb发,
经常是需要手动点移除U盘, 才真正写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 是休眠的问题-_-, 把ST例程中的usb_pwr.c里处理休眠的WFI给//掉就好了... ...

找了下这个文件。但是没找到处理休眠的WFI。。

楼主:
刚查了。WIN8 WIn10 U盘一上就会向U盘里写入一个文件。。所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解决办法是忽略任何不是hex的写入

网友C:
https://github.com/DeqingSun/usb_msd_bootloader/    你可以看一下我改进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github.com/DeqingSun/usb_msd_bootloader/    你可以看一下我改进的代码

NICE啊。感谢!

网友C:
确认一下你器件的页大小,要不然会有问题。我的代码是给103C8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一下你器件的页大小,要不然会有问题。我的代码是给103C8用的

发现了,正准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