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的频谱分析仪 怎样?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7-08-03):
准备搞一台 普源的815-TG  1.5G频谱分析仪含跟踪源   价格9000左右
原来准备采购R&S 二手的CMU200的 可是都没发票。买不成
属于低端的频谱分析仪。
以前用过普源的示波器 性价比还可以。这次准备搞一台频谱仪玩玩

网友A:
普源示波器都做不好,指望他能做好频谱?这玩意比示波器技术含量高多了。印象中10年的时候,普源出过一款,玩了一下感觉不咋地。cmu200估计你没找对路子,开发票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们有一台,可以将就着用,一分钱一分货,看你实际要求了。只能说相对性价比高,毕竟A和R的动不动就10W起步

网友:
能用和好用的区别。
普源的别去做标定的事情,做对比参考还行,普源3G的和安捷伦26G的对比测试过,数据谈不上精确,只能说基本符合,当然普源的已经三年没检过了,安捷伦的年年送检。

网友:
看到最近鼎阳也出频谱分析仪,不知道如何?

网友:
也计划买普源的频谱仪,主要是国产的性价比高,使用要求没有那么高,请教一下如何选择型号?
例如:
1、GPS,1.575G的频率,该选哪个型号?
2、WIFI、4G应用,该选哪个型号?

网友:
我们公司上个月刚买了一款 用起来也没啥问题 还是可以的 就是没有电场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源示波器都做不好,指望他能做好频谱?这玩意比示波器技术含量高多了。印象中10年的时候,普源出过一款, ...

示波器和频谱仪哪个技术含量高值得讨论

楼主:
最后还是以3500大洋买了二手没票的cmu200。 正在研究怎么用

网友:
浦元之类便宜国产的只能看个大概,安捷伦一类的就是比较精确,但是很多场合看个大概也能凑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以3500大洋买了二手没票的cmu200。 正在研究怎么用

哥们,在郑州那家买的,还是东莞那家买的呢,精度咋样,还有热稳定,就是测同一个模块,cmu200开机时测一次,开机2小时再测一次,看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郑州那家买的,还是东莞那家买的呢,精度咋样,还有热稳定,就是测同一个模块,cmu200开机时测一 ...

郑州那家。那没空测试一下呢。最近烦心事特多,还没空搞了。

网友:
一般测试还是可以的,使用过几天,没有仔细测试。和RS这些大厂的比起来感觉低端响应不好,不过采用了数字中频窄带扫描速度还行。动态范围偏小,和他噪声系数偏大有关

网友C:
用的DSA815 带tg ,

用着还可以,主要调试1G以下的无线和射频用,价格在那里放着,还可以破解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的DSA815 带tg ,

用着还可以,主要调试1G以下的无线和射频用,价格在那里放着,还可以破解哦~~~ ...

哥们,815能破解到什么级别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815能破解到什么级别呢

DSA815 device options:
first character: A = official, S = trial
AAAB - Tracking Generator
AAAC - Advnced Measurement Kit
AAAD - 10Hz RBW
AAAE - EMI/Quasi Peak
AAAF - VSWR

网友:
引用 网友C:
DSA815 device options:
first character: A = official, S = trial
AAAB - Tracking Generator

哇,给力,TG 都能破出来,高手。

网友:
tg不能破解吧,是针对TG的测量应用, 比如分析个放大器或者衰减器的带宽,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