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G的DTU或RTU是不是内置了OPC ?

楼主(2017-08-03):
昨天一个同学问我,说现在市面上4G包括2G的DTU,能兼容各种PLC协议,很叼。
我开始想了半天,我想,尼玛,PLC协议这么多,他咋兼容,上天了。
不可能每个协议都去破解,不可能的事吧。
今天早上,我同学说,它们都用了OPC技术。
我想,尼玛这个OPC不是PC上用的,还能扛到STM32这种M4核上面来用?不太现实吧。

1、破解协议,感觉这个路不通啊,因为PLC太多,破解也不一定彻底。
2、内载OPC,这个技术上感觉也行不通啊。

网友:
只是通信吧。485总线一接,硬件通了,剩下软件协议的事情,放到后台做。dtu部分只负责按照485时序做透传。

网友A:
兼容?一般都是各种DTU都可以通过物联网访问复合MODBUS RTU协议的内容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一般都是各种DTU都可以通过物联网访问复合MODBUS RTU协议的内容而已吧

不是通过MODBUS啦。
是可以适应各家协议,甚至给各种PLC下载程序。各家协议肯定有一些出入,比如profibus ,profinet , modbus , s7。。。等,你要说下载协议,那绝对是不会公开的,竟然也可以做。
这让我很惊奇啊。

网友B:
猜想利用4G速度块,当一个无线的数据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想利用4G速度块,当一个无线的数据线用

难道是当一根线,然后服务器充当OPC?那耗流量,得耗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当一根线,然后服务器充当OPC?那耗流量,得耗多少啊?

dtu一般都是透传啊。  复杂的东西都是服务器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通过MODBUS啦。
是可以适应各家协议,甚至给各种PLC下载程序。各家协议肯定有一些出入,比如profibus ...

哦,那个是属于透明传输,就是说,发给dtu什么,dtu就给plc什么;plc发给dtu什么,dtu给网络发什么

网友:
透传吧,4G模块就像一根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