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通信咨询

楼主(2017-08-03):
问题描述:
单片机A:ttl-->usb(使用芯片cp2102)       单片机B:ttl-->usb(使用芯片pl2303)。单片机A和B都没有操作系统,即没有安装两款ttl转usb的驱动,那么他们之间可以实现实现通信吗。

网友:
A:TTL ->B:TTL

网友:
当然不可以

网友:
不可以 缺少host

网友:
直接串口不好么

网友:
如果io不够 可以电子开关切换复用 或者用二极管做或电路  同一个串口兼容直连和转usb

网友A:
肯定可以,不过成本高了,需要双USB HOST ,搞个两个USB的LINUX开发板,分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不过成本高了,需要双USB HOST ,搞个两个USB的LINUX开发板,分分钟搞定! ...

谢谢哦。

楼主:
想用单片机控制相机,相机只有USB口。

网友:
你的單片機本身並不牽涉到USB,因為它是用轉換芯片,如果沒有接觸過USB,裝置端已經不容易搞了,再搞個HOST,對沒接觸過的人來說就難如登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