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 MC Workbench 4.3 PGA设置不能保存,不能配置ADC_IN15的问题

楼主(2017-08-03):
在使用ST MC Workbench 4.3 配置STM32F302C8时,PGA设置不能保存,ADC通道不能设置ADC_IN15。
手动修改生成的配置文件,将母线电压采样通道改为ADC_IN15后,ADC采样电压比实际母线电压高10伏,这是为什么呢?

如上图配置好后,点Done,再次打开后又变成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母线电压采样通道选项里没有ADC_IN15。

楼主:
@Grant 大侠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时钟设置成内部RC振荡器,CPU时钟设置成64MHz时,程序运行出错;
手动将将时钟改成72MHz后程序能运行,内部RC还能运行在72MHz ?
/***************************** MCU supply voltage *****************************/
#define MCU_SUPPLY_VOLTAGE    3.30

/***************************** CLOCK SETTINGS SECTION *************************/
#define CLOCK_SOURCE          INTERNAL  /* EXTERNAL or INTERNAL */

/* #define CPU_CLK_24_MHZ */
/* #define CPU_CLK_48_MHZ */
/* #define CPU_CLK_56_MHZ */
// #define CPU_CLK_64_MHZ
#define CPU_CLK_72_MHZ

/* ext. clock frequency */
#define INT_RC_OSC

楼主:
没有人碰到类似问题吗?

楼主:
还有AC6环境下,STM32F30x_MC Library电机库工程不能编译,而其它4个库都可以,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