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嵌入式软件开发台式电脑配什么显卡好?

楼主(2017-08-04):
新鸟,请大神们推荐下,我是想一台主机弄两个显示屏搞开发

楼主:
现在的电脑配置

网友:
核显 足以

网友A:
不画PCB的话是显卡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画PCB的话是显卡就行。

PCB对显卡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对显卡有要求?

这配置打LOL都没问题啊,何愁PCB

网友:
这问题提的,amd的apu都有2个接口,一般是dvi+hdmi

网友:
显卡还是需要1024级别以上,有码都能自动转换成无码

网友:
I3,5,7电工用核显完全可以了,8G起始的内存,主硬盘快些,好像多是固态了;
这样外壳(SWxx),PCB(DXPxx)加上常用的MCU的IDE,VC可以流畅用了;
等不能用时在升级部件或整机就好了

网友C:
主要是内存要大 显卡无所谓

网友:
楼主这配置可以了,多少钱买的

网友D:
双屏 最好是2K的。固态硬盘(NVMe is better)  I5的U  显卡无所谓。牙膏厂的GPU够用了

双屏

双屏

双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屏 最好是2K的。固态硬盘(NVMe is better)  I5的U  显卡无所谓。牙膏厂的GPU够用了

双屏

我i7的u    固态128g  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内存要大 显卡无所谓

16g已经够了   都用不完

网友:
只要有尽量多的输出接口就行。例如VGA+HDMI+DVI+核显VGA,你可以接到4个显示器,开发程序爽极了

网友:
I5,核显或集显,>=8G内存,>=128 SSD,1G硬盘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