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信息费 求推荐特殊的摄像头虚拟软件

楼主(2017-08-04):
下载了9158   VCAM  各种虚拟摄像头软件  都只能用于聊天工具   而不能在网页上调取   我需要一款能在网页上调取的虚拟摄像头软件
           特征就是装了那个软件要在设备管理器里图像设备里看到摄像头的型号  (用软件虚拟出来)    然后就可以在网页上调用

就像我用的内网软件  装了SANGFOR SSL  会在网络适配器里出现一个设备型号 这种

我不确定我描述是不是准确   我随时关注这个贴子

网友:
一个网页上调取的1080P网络摄像机模组100多元可以拿下了吧、、、某宝搜雄迈200万模组带镜头,然后再搞个尾插,就可以用了

网友A:
用一个带USB的开发板,虚拟一个CAM,然后,把你所需要视频,放到SD卡,再通过开发板,读取出来,发给上位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带USB的开发板,虚拟一个CAM,然后,把你所需要视频,放到SD卡,再通过开发板,读取出来,发给上位机 ...

问题是我不懂开发  要是懂的话我肯定自己搞了  有成品买最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不懂开发  要是懂的话我肯定自己搞了  有成品买最好了

你说的这个东西正是我需要的  放SD卡里 支持图片和视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带USB的开发板,虚拟一个CAM,然后,把你所需要视频,放到SD卡,再通过开发板,读取出来,发给上位机 ...

这个东西市面上还没有 要是有的话在一些特别的场合还是很实用的   放淘宝上应该可以赚笔零花钱

网友B:
这个我收了,试下 magic camera 支持 user 模式 和驱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收了,试下 magic camera 支持 user 模式 和驱动模式

这个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收了,试下 magic camera 支持 user 模式 和驱动模式

好 马上测试

网友:
用个VCL或其他流媒体软件流化摄像头数据变成流媒体,网页端即可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收了,试下 magic camera 支持 user 模式 和驱动模式

发支付宝来

网友:
如果苹果公司平台上搞这个帖子

先收33%霸王费

网友C:
买一个摄像头(USB摄像头不贵啊) 或者拿笔记本调试(笔记本都有摄像头) 不行么。

网友:
微信视频,嘻嘻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虚拟的软件摄像头

楼主:
问题己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摄像头(USB摄像头不贵啊) 或者拿笔记本调试(笔记本都有摄像头) 不行么。 ...

特殊用途不是省钱的问题

网友B:
收了 , 我大概能猜出是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了 , 我大概能猜出是什么用途

最新测试 内网可能有什么限制 识别不了这个虚拟的摄像头  用户模式和驱动模式都识别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奇怪   有懂这个的可以再追加100元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是设备管理器里出现了虚拟的型号  但在网页上调取不了    但其它两个实体摄像头是能正常调取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7-12-16):
引用 楼主:
最新测试 内网可能有什么限制 识别不了这个虚拟的摄像头  用户模式和驱动模式都识别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 ...

和内网没有关系 magic cam 里面有几个模式,都试一下 ,然后 可能要ad 管理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