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D的偏置电压怎样确定呢?

楼主(2017-08-04):
看资料说APD的偏置电压最好设置在反向击穿电压的0.9倍。
实际拿到的APD资料讲反向击穿电压是一个范围,如110V~-120V。
具体在应用中应该怎么样确定反偏电压呢?

另外,如果做温度补偿,反偏电压的设定值的依据应该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除非对灵敏度要求低,可以把偏压设的低一些,确保温度变化不会使APD击穿
否则,还是上温度补偿吧,一般上个热敏电阻就行了
补偿按厂家APD温度曲线设计

网友B:
用的那个型号的apd,现在也准备研究这个,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那个型号的apd,现在也准备研究这个,交流一下

从重庆航伟找了几个样品做测试。
同时也想再找几家供应商,但是不好找哇。
兄台有没有APD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对灵敏度要求低,可以把偏压设的低一些,确保温度变化不会使APD击穿
否则,还是上温度补偿吧,一般上个 ...

多谢。

有哪些厂家是做APD的呢?
目前就找到了重庆一家,还有first sensor太贵了,周期也长。

网友:
北京敏光 http://www.lightsensing.com/
日本 滨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