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USB充电芯片,输入电压15-40V,输出 5V/3A

楼主(2017-08-04):
我现在用的ACT4533B老是莫名损坏,想换个方案,谢谢

网友A:
USB充电,输入电压15-40V?
PD也没这么高电压吧.

网友:
成本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充电,输入电压15-40V?
PD也没这么高电压吧.

是啊。电压在15V就已经非常难以对付了,40v市场上基本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的芯片。

网友:
芯龙哪里找找,我记得以前看到过,http://www.xlsemi.com
或者就用LM2576,只是这个片子原厂的很贵,国内的鱼龙混杂,要自己去斟酌。

网友:
XL1509  可以40V输入  但是输出 是 2A最大

网友:
这个功耗伤不起!

网友:
标准接口用非标电压,还超这么多,这是什么想法?
还是D+,D-上有信号引高压出来(类似QC2.0)

网友:
XL2013,XL4013

楼主:
有用过4533B的同仁吗,讨论一下使用效果

网友:
SP1225F应该适合你,最高40V输入,5V/3.1A输出,SOP8封装。
补个图:

网友:
这一类的芯片,属于车充范围,应该比较多才对:比如说AME5268,AP2953,MP1484,SY8120都是的。

网友(2017-12-21):
车充的TCS4326       3A      电压输入范围:4.5V to 26V      输出电压:0.92V to 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