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P83848和STM32F407采用RMII的布局

楼主(2017-08-04):
头一次画,想请教DP83848、STM32F407、HR911105A之间用RMII连接的布局,有几根线需要等长又差分?有图看看最好!

网友:
尽量最短就可以了

网友:
才100M,差分线并好,不用等长,尽量短就OK.

楼主:
谁有官方的图纸、PCB什么的放上来

网友(2018-12-01):
这速度快了,阻抗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了。

网友:
50-100M的,不用刻意去等长。当然,等会比不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