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芯片TTL电平输入数据正常,232电平输出有乱码

楼主(2017-08-04):
使用MAX3232芯片进行串口通讯,发现stm32输出给串口芯片的TTL电平数据正常,但是232电平输出时在每一帧数据中间会插入几个乱码,如TTL电平发送 E0 00 00 03 BF E2 02 56 34 BC,但是232输出是E0 00 00 03 BF FF EF 09 E2 02 56 34 BC,不解。串口线不长,MAX3232用了1uF的电容,跑的115200波特率。

网友A:
以上两组数据你是用不同的数据线接串口助手看的?一般受干扰不会中间插数据,两边还是正常的。上示波器直接对比输入输出波形一般可以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上两组数据你是用不同的数据线接串口助手看的?一般受干扰不会中间插数据,两边还是正常的。上示波器直接 ...

TTL我用逻辑分析仪看的,232我接串口助手看的

网友B:
我以前用国产的max3232  3.3V供电就不行,电源到4V左右才行,不知道你这是不是也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国产的max3232  3.3V供电就不行,电源到4V左右才行,不知道你这是不是也是芯片的问题 ...

我用的也是淘宝买的,现在用3.3v,等我换个电压看看

网友:
你的max3232肯定是假货,换正品芯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国产的max3232  3.3V供电就不行,电源到4V左右才行,不知道你这是不是也是芯片的问题 ...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情况,而且记得嘉立创的也一样,即使山寨3232,加5V正常

网友:
看看电容配置的对不对

网友:
我记得3232仅要求使用100n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情况,而且记得嘉立创的也一样,即使山寨3232,加5V正常 ...

我换了5V供电,效果好很多,虽然也有乱码,但是已经少很多了。
还是买正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