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到一个电路板,插件的孔,只有反面有焊盘,

楼主(2017-08-04):
器件面的焊盘有绿油,过孔的内壁也有绿油。换气器件非常方便,向单面板。请问如何设置?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焊盘设置里面有的,上次做封装多折腾了几下,结果就是你说的那种效果了,不爽,重新做一版

网友:
有 via + bottomlayer pad

网友:
这样多浪费啊,双面过孔强度比单面强很多的

网友:
高密度 板子都是这样,bot保证波峰焊 焊盘大小,top面可以走线

网友:
这样很不可靠

网友:
一般上直插件的话,插拔受力都比较大,这种单面的,应该没那么可靠吧

网友:
焊盘,修改属性把对应的绿油层删掉就行了…之前自己画板就有搞过直插晶振的焊盘元件面盖绿油

网友:
防止焊盘爬锡的

楼主:
也许是表达不清楚,我画一个简单的图。现在就是要如何设置。in PROTEL99。

网友:
晶振我就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