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郁闷,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标题不合格,封锁ID】

楼主(2017-08-05):
如上图,类似于LED点阵一样的, 一共采用 7个GPIO直接控制;
我刚开始想的就是跟点亮LED点阵一样的; 4行(LED_R0;LED_R1;LED_R2;LED_R3),3列(LED_C0;LED_C1;LED_C2)
控制 就应该是这个 思路: 首先 将某一行 置高电平,比如 LED_R0_H, 然后 某一列置低,比如  LED_C0_L; 最后得到的效果就是 1 被点亮;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将LED_R0置高之后, 1 2 3都 亮了;然后,我就在想 应该是列的PIN脚 GPIO模式没有设置合理;

然后,就开始改了,最开始我改成模拟 ,然后通过 ODR寄存器 置位,让LED_C0_L,结果没反应,一个灯都没亮;

按道理,肯定是用那个 扫描的方式,通过行 置高 ,列置低 来定位 一个LED的;我为什么 就是做不到,没想通!
可能 ,思维卡在哪里,还请 指点一下

网友:
先看下版规,改一下标题吧。

网友:
关注下,看大神们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你想1灯亮,那就R0,C0设置成输出,RO高电平,C0低电平,输出无关的IO口设置成高阻态,要亮其它灯类似

网友A:
把mcu型号贴出来,用了哪组管脚;设置的输出方式,万一你c0-c2用的开漏输出,是没法输出H的

网友:
会不会是扫描的时间不够长,,,

网友:
只灯1亮,引脚R0高,引脚R1R2R3低。引脚C0低,C1C2高,你自己想想

网友:
每次只能亮一个灯,类似数码管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mcu型号贴出来,用了哪组管脚;设置的输出方式,万一你c0-c2用的开漏输出,是没法输出H的     ...

c是阴极啊,开漏也一样用的

r不行

很经典的动态驱动,没啥特别的,就是有点浪费电阻了

网友:
楼主不改改标题,你就多 一个郁闷的问题了

网友:
端口状态有没有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