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我设计的这个电源开关电路

楼主(2017-08-06):
Q7是开关电路。
Q12是个切换电路。
VU5V是内部电池升压上来的。
VO5V是外部供电降压来的。
当外部掉电,内部电池电量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升压芯片会反复开关,造成cpu这边假死,外部电源恢复也无法启动系统。
所以才增加了一个Q13部分电路,作为外部来电后整个系统复位一下,就可以进入系统了。
Q7是电源开关,双刀双掷开关另一路EN用来使能电池升压Ic。 当开关断开时可以断开整个系统 包括升压电路。为什么用Q7,因为选择的开关的电流小,系统电流大。

关于Q7这部分电路,大家有什么意见看法没,主要是在开关瞬间 会不会出现mos管击穿的可能。 需要什么保护措施不。

楼主:
没人有兴趣吗 - -~  .

网友A:
描述比较不清晰 不好分析你的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比较不清晰 不好分析你的意图

那里不清晰?  好解释

网友B:
没找到Q13在哪里

楼主描述的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Q13在哪里

楼主描述的不严谨

Q12呗  上面就俩mos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