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变频器用80C535单片机,谁又她的中文资料啊

楼主(2017-08-06):
意大利用在袜子机上的,程序也写在外面的EPROM上,网上只有它的英文资料,很想反向工程读她的核心算法看看,不知哪位前辈有她的中文资料

网友:
学核心算法前先学英文,不然你永远是跟着别人后面......体会不到原汁原味。加油吧!!

网友:
Semiconductor Group102.96 High-Performance 8-Bit CMOS Single-Chip Microcontroller   SAB 80C515/80C535 Preliminary SAB 80C515/80C515-16CMOS microcontroller with factory mask-programmable ROMSAB 80C535/80C535-16 CMOS microcontroller for external ROM q8 K× 8 ROM (SAB 80C515 only)qBoolean processor q256×8 RAM qMost instructions execute in 1µs (750 ns)qSix 8-bit I/O ports, one input port forq4µs (3µs) multiply and divide digital or analog input qExternal memory expandable up toqThree 16-bit timer/counters 128 Kbytes qHighly flexible reload, capture, compareqBackwardly compatible with SAB 8051capabilities qFunctionally compatible with SAB 80515qFull-duplex serial channel qIdle and power-down mode qTwelve interrupt vectors, four priorityqPlastic leaded chip carrier package:levels P-LCC-68 q 8-bit A/D converter with 8 multiplexedqPlastic Metric Quad Flat Packageinputs and programmable internalP-MQFP-80 reference voltagesq Two temperature ranges available:q 16-bit watchdog timer 0 to 70 ˚C(for 12, 16, 20 MHz)– 40 to 85 ˚C(for 12, 16 MHz)
用编程器读取代码,反编译即可了。就帮你到这了。

网友:
这得多老的变频器

网友:
只可能是vf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