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wrt路由器最大能用多大的spiflash?

楼主(2017-08-06):
32M的spiflash也不贵

网友:
你能买到多大,就能用多大

网友:
我觉得1G应该麽问题

网友A:
32M只有部分路由支持,一般Bootloader不支持这么大就算Bootloader  支持固件也不一定支持。芯应片应该是可以支持更大的。

网友:
你自己会移植编译,多大都不是问题

网友:
修改boot,一个不够可以再来几个

网友:
q128的肯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M只有部分路由支持,一般Bootloader不支持这么大就算Bootloader  支持固件也不一定支持。芯应片应该是可 ...

也就是需要CPU BOOTLOADER OPENWRT三样同时支持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需要CPU BOOTLOADER OPENWRT三样同时支持罗

应该是这样,BOOT里面有大名鼎鼎Breed是支持32M flash的,新出比较热门的路由都基本有适配。其他东东折腾得少就不大清楚,已经改玩软路由了

网友:
128M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