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惠232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7-08-06):
不听老人言,用了仿冒的8毛钱的max232,结果现在动不动就数据没发出去,重新上电什么的才恢复。
有的就直接不能用,换掉才变好。

打听了一下,正版的max232要3块多钱。用不起。
求推荐靠谱一点的232芯片,最好封装引脚兼容的,这样不用改pcb

网友A:
sp3232?或者自己搭电路

网友B:
我也买过几毛钱的,用得还要吧。但是使用频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3232?或者自己搭电路

考虑一下SP232,看了一下,1.4元嘉立创能拿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几毛钱的,用得还要吧。但是使用频率低。

我也不高,9600的,但是动不动就收发不正常了,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真是见了鬼了。
用的104的电容

网友:
  usb转TTL 芯片 有 so-8封装的  ch330了,,,神马时候 WCH 也出8脚的 ch232芯片啊,或者 usb转232芯片 8脚即可

网友:
试试把电容加到2.2uF

网友C:
可以用 74HC86替代。

具体参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7882-1-1.html

网友:
sp3232een,1.x元就能买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不高,9600的,但是动不动就收发不正常了,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真是见了鬼了。
用的104的电容 ...

用的104的电容,然后在这里抱怨收发不正常,很好
你为什么不按照数据手册的典型电路选择外围?
据我所知,232芯片的种类居多,外围五花八门,但是即使是正品的MAX232,外围用104估计也是死的很惨的

网友:
sp3232用得很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高,9600的,但是动不动就收发不正常了,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真是见了鬼了。
用的104的电容 ...

我记得max232是推荐用1uF的电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的104的电容,然后在这里抱怨收发不正常,很好
你为什么不按照数据手册的典型电路选择外围?
据我所知 ...

曾经一个同事在美信当FAE,特别问过这个问题,他说只要是正品MAX3232,全部上104,没问题

网友F:
用了2k多的板子了,之前也有问题,后来发现自己想多了在外面加了一TVS 后来去掉之后再也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了2k多的板子了,之前也有问题,后来发现自己想多了在外面加了一TVS 后来去掉之后再也没问题了! ...

加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 74HC86替代。

具体参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7882-1-1.html

这个好,巧妙。

网友:
我都是用最便宜的,大概2毛左右。把电容加大到1uF以上,甚至是10uF,速度到115200bps,好像也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曾经一个同事在美信当FAE,特别问过这个问题,他说只要是正品MAX3232,全部上104,没问题 ...

层主得去看眼科大夫了,真的。LZ用山上的MAX232,你扯MAX3232,这就扯淡了。各种232芯片无穷多,就是美信自己都有不少,有好多与232字样毫无关系,需要的电容各不相同,还是去看datasheet吧

MAX232推荐1uF
MAX232A推荐0.1uF
MAX3232在3.3V时推荐0.1uF,在5V时要求又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层主得去看眼科大夫了,真的。LZ用山上的MAX232,你扯MAX3232,这就扯淡了。各种232芯片无穷多,就是美信 ...

哈哈,看错了~~~

现在基本都是用xxx3232@3.3V,所以基本104通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哈哈,看错了~~~

现在基本都是用,所以基本104通杀了

你没掉过坑而已,我现在是105通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没掉过坑而已,我现在是105通杀

掉过啊,前段时间,好像还发过帖子问这些事情~~后来发现,都是假冒MAX等问题引起的

故在保正的情况下,SP,MAX,3232,用104@3.3V,都是OK的

网友:
tx rx ,现象是有时候有发送没回复,每个批次的ic还不一样,有的有10%不良。
去掉后,目前再也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104的电容,然后在这里抱怨收发不正常,很好
你为什么不按照数据手册的典型电路选择外围?
据我所知 ...

这样的啊,那我用贴片的1uf电容怎么样,会不会好点?无极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掉过啊,前段时间,好像还发过帖子问这些事情~~后来发现,都是假冒MAX等问题引起的

我是不管232还是 3232 统统 105.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  电容可以在10uF一下选择 , 电荷泵的话 电容大点泵的越好,当然 缺点是功耗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管232还是 3232 统统 105.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  电容可以在10uF一下选择 , 电荷泵的话 电容大点 ...

找到一款TI的 MAX232DRG4 ,只要1.3,比美信的便宜很多。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一款TI的 MAX232DRG4 ,只要1.3,比美信的便宜很多。不知道怎么样?

其实 232类的芯片 ,电荷泵部分价钱很便宜,价钱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保护上了。  就是你要过EMC  ESD 各种保护,价钱高的保护到位,价低的保护不行或者干脆都没保护。

如果你要求真的很低,对成本很敏感的话,完全可以用三极管或者mos管搭一个  肯定最便宜,速率不是很高也完全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 232类的芯片 ,电荷泵部分价钱很便宜,价钱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保护上了。  就是你要过EMC  ESD 各种保 ...

考虑过用普通IO口做一个单总线的通信。一次发十几个字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用普通IO口做一个单总线的通信。一次发十几个字节。

那也挺好的,可以参考红外编码NEC码  或者 EV1527之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