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9年电赛题 光伏并网中的并网问题

楼主(2017-08-06):
自己设计的电路 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并网?

网友A:
电压 频率 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 频率 相位

是要用锁相环吗? 锁相环电路 只有一个输入,怎么保证市电和自己的电路相位电压相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用锁相环吗? 锁相环电路 只有一个输入,怎么保证市电和自己的电路相位电压相同 ...

采样,跟踪,过零检测,pwm调制,====
只是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跟踪,过零检测,pwm调制,====
只是思路

这个电路图就比较简单,但是怎么将市电和电路的频率相位比较

网友C:
原理上,只要连接到电网实现了交流电流源输出就可以并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只要连接到电网实现了交流电流源输出就可以并网

是 可以不用锁相环,直接接电网的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 可以不用锁相环,直接接电网的意思吗?

你找死么?
交流并网必须过零检测,然后锁相(一般统计几个周期,稳定之后开始输出)。

网友:
数字锁相环锁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 可以不用锁相环,直接接电网的意思吗?

需要跟电网同步,不然功率可能会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死么?
交流并网必须过零检测,然后锁相(一般统计几个周期,稳定之后开始输出)。 ...

我知道,  只是我们锁相环 做不出来,有点急而已,不会找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跟电网同步,不然功率可能会倒灌。

就是这一步 不会 一直在尝试 试不出来

楼主:
这步怎么做?不会,都试了好几天了

网友D:
这道题是模拟并网,你怕什么呀,只是跟踪一个信号源的相位

网友:
DDS + 原子钟

网友:
嗯,厉害,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原子钟加PLL,然后才能DDS

DDS有缺陷,频率不是整数,存在误差堆积

网友F:
当年果断没有选A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道题是模拟并网,你怕什么呀,只是跟踪一个信号源的相位

可是锁相环还是要做出表示不会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年果断没有选A题

据说今年也要并网 表示怕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子钟加PLL,然后才能DDS

DDS有缺陷,频率不是整数,存在误差堆积

关键就是PLL出不来,停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PLL出不来,停在这里了

那是你太菜了,好好读书

别整天逛游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今年也要并网 表示怕怕的

看那原件清单估计不会有吧,这个都是老题目了。我猜有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