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300V给传感器用,有好的建议没有或者帮忙算算变压器

楼主(2017-08-06):
帮朋友玩紫外线传感器R2868    需要300V电压   输入电压12V 不需要隔离
1。能不能用普通boost芯片+升压变压器 实现。功率要求很小。3W以内  能不能用通用的芯片和成品变压器,有的话推荐一下。
2。如果采用反激模式设计  变压器怎样搞 帮忙算算EE16的变压器 匝数。(我想EE16似乎够了吧)
或者有哪位玩过这款传感器的提供一下建议!谢谢啦

网友:
可以用boost,本质上和flyback一样

拆个充电器,老式万能充小功率的就行,初次级反过来用就可以了

想设计,就把这个变压器反向拆解就可以了,注意磁芯中间的气隙

楼主:
用BOOST 电路  变压器升压不会算呀。能给点建议没有

网友:
压电陶瓷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BOOST 电路  变压器升压不会算呀。能给点建议没有

充电器的规格就是310V变换到5V的,占空比都是经过验证的,直接反着用 就可以

网友A:
直接淘宝买一个高压模块就行了,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淘宝买一个高压模块就行了,省事

主要需要的功率太小了   0.3W都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需要的功率太小了   0.3W都不到

boost升压比很高,要求mos管和二极管都是高压的,还有就是占空比很大,如果需要闭环稳压的话,估计难度较大。
反激设计的话,设计变压器的话,恐怕还的找准确了芯片,还有就是具体输出的一些要求和尺寸方面的要求。另外为什么药EE16这么大?

网友:
分享软件:变压器设计大师2.0,附带注册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972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