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生成的LWIP有BUG吗?

楼主(2017-08-07):
网上流传了很多LWIP的bug记录和修正方法。
硬件打算使用STM32F429, 软件使用FREERTOS,协议栈用 LWIP,大家使用的STM32CubeMX生成的LWIP有没有问题?

另外问一句, STM32F429不用LCD接口的话,与427是引脚兼容的吧?

网友:
STM32F429不用LCD接口的话,与427是引脚兼容的吧?===兼容的

网友(2017-10-09):
求问下LWIP的问题解决了,最近也打算采用类似方案,可以用吗?

网友A:
STM32CubeMX不能生成的LW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CubeMX不能生成的LWIP

没表达清楚,是STM32CubeMX工具选中LWIP和FREERTOS,生成的代码里面就有LWIP。
不知道这个LWIP是否修正了网上说的那些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表达清楚,是STM32CubeMX工具选中LWIP和FREERTOS,生成的代码里面就有LWIP。
不知道这个LWIP是否修正了 ...

使用最新版本的估计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有版本的啊,跟着release note看就知道了啊,而且这种一直在发育且高度成熟的开源软件,只要管理员的脑子没有包,是不会引入breaking change的,API不变的情况下,你遇到的bug直接换高版本或者第三方 fork以后修复的版本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