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单片机多机通讯的电路原理是否可行

楼主(2017-08-07):
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5个单片机,一个主机专门负责RS485通讯和地址,另外4个分别负责各通道的电压测量以及快充等功能,现在的想法是主机一个串口负责跟4个丛机进行隔离通讯,采取地址轮询的方式来发送和接受数据,例如:丛机1的固定地址为1,当主机需要读取或者控制丛机1时发送类MODBUS码(包含地址码和命令码)去控制丛机1,丛机1接收到属于自己的地址码后返回自己的数据给主机。

附上电路图请大神帮忙分析此电路是否可行。

另请教下大神是否有更好的能用普通光耦来隔离的通讯方式。SPI我是知道的也用过很多次。但是SPI的速度普通光耦基本都无法跟上,需要用到磁耦合芯片,那东西太贵了,几片加起来的成本都快赶上我的出货价了。所以只能抛弃了。

网友:
电路结构分析上是可行的 这个光耦没注意速度怎么样 估计跑9600还是可以的

网友A:
TX一发四那边,可能带不起来,

网友B:
我做过PC817的光耦 跑9600运行起来没有压力 普通光耦就这个速度了 普通光耦做到这样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一发四那边,可能带不起来,

多谢提醒,后面我加个三极管驱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PC817的光耦 跑9600运行起来没有压力 普通光耦就这个速度了 普通光耦做到这样不错了。。。 ...

817貌似没有小封装吧。好像都是插件转贴片的那种封装

楼主:
是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X一发四那边,可能带不起来,

我以前直接买模块1对5 485轮询的没问题!

网友:
4路同时通断对信号源要求高

网友C:
你这个如果是直接uart的信号要把信号反向吧,还是你后端还有转485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如果是直接uart的信号要把信号反向吧,还是你后端还有转485的电路?

是有这个问题。后面发现了有更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