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移植到MDK5.23后Watch中的数据随机变化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7-08-07):
如题“程序移植到MDK5.23后Watch中的数据随机变化什么原因造成的?” 今天从MDK4移植到MDK5.23版本出现Watch中的Value随机变化,可以确定的是在程序中没有操作对应的变量,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有哪些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程序代码完全不变动替换到MDK4上面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数组越界,野指针……

网友B:
是不是优化等级设置为最高了

网友C:
栈溢出,数组越界,野指针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栈溢出,数组越界,野指针等等

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换个编译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优化等级设置为最高了

优化等级 MDK4和MDK5都是设置为0  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换个编译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越界,野指针……

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把编译器由MDK5.23换到MDK4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换个编译器就可以了?

先调试,找到原因,再回头看编译器就很容易明白了
比如不同编译器可能变量位置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的数组靠近栈空间或原理栈空间,那么如果数组越界或者栈溢出的时候,你对这个数组操作引起的后果可能就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