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如何调节触发信号起点(型号tbs1102b)

楼主(2017-08-08):
1、触发信号起点在屏幕中间不好看,
2、有没有办法保存更多的粗发信号

网友:
箭头那的倒三角可以左右移动的

网友:
时间轴调整下,每格宽度大点?单次触发下?

网友:
每个轴操作,有缩放和移动操作,不管电压还是时间。。。        调整触发位置,显然是移动。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搞定了。。。

网友:
我昨天才会。。1054z中间触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