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两个网口eth0和eth1如何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7-08-08):
Linux开发板有两个网口eth0和eth1,将两个网口eth0和eth1分别设置成不同网段的ip地址(如:eth0设置成192.168.10.123     eth1设置成192.168.1.123)。
分别用不同的PC连接两个网口eth,每个网口eth和与它连接的pc是可以ping的通的,且不同网段的两台pc也是通过这块开发板也是可以ping的通的

如果这个时候,将两个网口设置在同一个网段上(如:eth0 设置成192.168.10.123 eth1设置成192.168.10.124),这个时候这两个eth0的ip 和 eth1的ip 地址只能在一个网口上ping的通,而另一个网口是ping不通的。
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管先设置那个网口eth.如果先设置eth0的ip,则eth0的这个网口是ping的通的,eth1的ip地址通过eth0的网口也是可以ping的通的,但是eth1的ip地址通过eth1的网口就不能ping通。
如果先设置eth1的ip,则eth1这个网口是ping的通的,eth0的ip通过eth1的网口也是可以ping的通,但是eth0的ip通过eth0的网口不能ping通)。

我的主要目的:想同一个网段的两个ip地址通过两个网口都可以ping的通,就是说eth0的ip192.168.10.123通过eth0的网口是ping的通,eth1的ip192.168.10.124通过eth1的网口是ping的通的。

ps:对Linux的网口ip设置不熟,我觉得既然Windos下假设有两个网口的话,如果设置成同一个网段的ip地址应该是可以的,那么Linux系统下应该也可以。

网友A:
路由问题。
如果两个网卡在同一个网段里,需要手工解决两个网卡的路由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问题。
如果两个网卡在同一个网段里,需要手工解决两个网卡的路由冲突。

如何手动解决,可以提示一下吗。
刚才也搜索到一些,但都不是说的很明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由问题。
如果两个网卡在同一个网段里,需要手工解决两个网卡的路由冲突。

正解,同时用三个网卡的飘过!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通过iptables的标记和路由策略来实现。

网友D:
route -e 查看路由配置,每次设置网卡的时候都添加第一次设置的网关为default.这样只能有个是通的,另外一个也是通过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同时用三个网卡的飘过!

其实我用的这块开发板就是害死的 ,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ute -e 查看路由配置,每次设置网卡的时候都添加第一次设置的网关为default.这样只能有个是通的,另外一 ...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可以手动添加命令为每一个网口的ip指定路由表,但是如果客户再次修改ip的话就不好办了,难道每次都要他们手动为相应的ip指定路由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以通过iptables的标记和路由策略来实现。

iptables ? 我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可以手动添加命令为每一个网口的ip指定路由表,但是如果客户再次修改ip的话就不好办了 ...

一种办法是告诉客户不要把两个网卡设置成一个网段。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尽管还是有很多人设置乱,也是没办法,多一个功能多一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