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可恢复保险丝,0603封装,10mA的型号推荐?

楼主(2017-08-08):
请问有没有可恢复保险丝,0603封装,10mA,不小于10V的型号推荐?

网友:
10mA还要啥保护

楼主:
情况微微特殊,呵呵

网友A:
自恢复保险(PTC)依赖于热效应,电流小就不那么靠谱了。So。

如果工作电压不高,考虑用带有限流调整的负荷开关之类的东西?或者自己用比较器+MOSFET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保险(PTC)依赖于热效应,电流小就不那么靠谱了。So。

如果工作电压不高,考虑用带有限流调整的负 ...

那这样的话,因为需要4路,那器件数量跟投影面积,就上去了~~

所以目前最为合适的,就是有个10MA的可恢复保险丝,稍微做下保护,在板上替换下,做个保护,聊胜于无,就好了

网友:
接个电阻?

楼主:
因为是模拟通道,加电阻估计影响比较大,如果有可恢复保险丝,那是首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模拟通道,加电阻估计影响比较大,如果有可恢复保险丝,那是首选~~ ...

可恢复保险丝也是电阻,加电阻方案最好

楼主:
比如输出不能超过10ma,10V,那得串入1K的电阻啊。。。。不容忽视了

网友:
两个三极管,两个电阻就搞定了,电压损失0.6V

网友:
10mA?太吓人了

网友:
自恢保险丝靠发热段开,这么小的电流,要产生足够的热量,得多大内阻?多长时间?

网友:
模拟通道信号经自恢复保险?
自恢复是电阻特性,动作误差大,恢复时内阻值是变化的切要很长时间才不变化,用于保险模拟信号经过的地方,未必如愿

网友:
自恢复保险依赖于热效应,
你这个不如搞个过载保护电路,
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对负载影响小,
可以选择1、锁死,2、自动退出、3、震荡报警、4、关机……n、彻底自毁
等等N钟功能。

网友:
三极管搭个10mA的恒流源

网友B:
只能告诉你,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告诉你,是有的。

目前,国内,就看到假货宝有一个~~~

还是买回来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国内,就看到假货宝有一个~~~

还是买回来试试看吧

我以前有用,绿色的。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有用,绿色的。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测试过

可以告知采购渠道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告知采购渠道么?谢谢@!

不好意思,已离职多年,再加上采购物料我们不沾手,无法告知了

楼主:
试着让店家提供数据手册(用于辅助看看是否为小厂货),店家提供了个~~so,的确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