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70 主板问题求解

楼主(2017-08-08):
在X宝上入手了一台港水的T470,在联想香港官网上可验证,三码合一之的都没有问题。昨天想给它加一台内存条,
拆开后发现主板上有 类似焊锡膏的东西,主板上裸露的焊盘全部都是上锡的,个人觉得有点山寨。

有懂的大神能解释一下么,这本身就是联想的工艺,还是这台电脑的主板有问题?

网友:
我感觉不妙啊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应该还不存在翻新货吧。
至于这工艺等大神来解释了

楼主:
附主板图片

网友:
硬的还是软的?

网友:
正常现象。设计时留的冗余比较多,量产时costdown后就是这样。至于锡点,开钢网时没有做处理,所以没釿的就是锡球。

楼主:
用镊子试了一下,是硬的。

网友A:
你这个是双电池的吗?看到里面内置有块聚合物电池,上面还有一个电池的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双电池的吗?看到里面内置有块聚合物电池,上面还有一个电池的连接器?

双电芯,一个6芯,一个3芯

网友B:
焊盘上锡应该是正常的。设计时很多是兼容性的,量产时个别元件不焊。

网友:
更像是胶水,固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盘上锡应该是正常的。设计时很多是兼容性的,量产时个别元件不焊。

没贴的焊盘是正常的 ,但是走线上的锡珠就不知道就干嘛的了

网友:
bga下面胶水硬的那就是特意做的防水防振动的。

网友:
是软的吗?是不是重植BGA后的助焊剂啊

网友:
BGA底部填充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镊子试了一下,是硬的。

这是质量好的表现 .

网友:
BGA灌封胶,防水、防尘、防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贴的焊盘是正常的 ,但是走线上的锡珠就不知道就干嘛的了

如果是电源线,也不奇怪,挂锡可以增大载流量,更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