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Z8863 是否可通过VLAN 实现两个独立网口,两个mac地址、两...

楼主(2017-08-09):
KSZ8863 是否可通过VLAN 实现两个独立网口,两个mac地址、两个ip地址?

Tag Vlan[1]  是基于交换机端口的另外一种类型,主要用于跨交换机的相同VLAN内主机之间的直接访问,同时对于不同VLAN中的主机进行隔离。[2]
Tag VLAN是基于交换机端口的一种类型,主要用于使交换机的相同Vlan内的主机之间可以直接访问,同时对于不同Vlan的主机进行隔离。
Tag Vlan遵循了IEEE802.1q协议的标准。在利用配置了Tag vlan的接口进行数据传输时,需要在数据帧内添[2]  加4个字节的[3]  802.1q标签信息,用于标识该数据帧属于哪个[1]  VLAN,以便于对端交换机接收到数据帧后进行准确的过滤。

网友A:
必须可以,硬件MAC过滤不够用,用软件来过滤,直接能把VLAN ID给用光,如果不考虑性能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硬件MAC过滤不够用,用软件来过滤,直接能把VLAN ID给用光,如果不考虑性能的话。 ...

如果这种方式的话  cpu上的mac 是不是要设置成混杂模式?也就是接收任何数据,然后软件判断mac地址来过滤数据?

如果这样的话  MAC地址 就不需要设置到网卡中了。

网友B:
这可行吗?cpu连到8863上肯定是通过MII口吧,这时MII口使用8863的PHY模式,MAC还是要用cpu的,那就只能是一个MAC。

用VLAN划分倒是也行,MII口作为trunk口,让CPU软件去区分VLAN ID,那其实就是分时复用了,也不会有两个M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可行吗?cpu连到8863上肯定是通过MII口吧,这时MII口使用8863的PHY模式,MAC还是要用cpu的,那就只能是一 ...

不可能 两个IP 一个MAC地址啊,肯定是两个IP  两个MAC地址

8863 是每个mac都可以设置mac地址的

这种方式有公司实现了,但是具体的实现方法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硬件MAC过滤不够用,用软件来过滤,直接能把VLAN ID给用光,如果不考虑性能的话。 ...

8863 是每个mac都可以设置mac地址

那么两个mac地址设置在8863  还是cpu中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能 两个IP 一个MAC地址啊,肯定是两个IP  两个MAC地址

很久以前用ksz8842在WinCE下实现过双网口,印象里是有两个mac的,在系统里也是两个网卡,但8842芯片的主机端是32bit的cpu接口不是MII。

8863的话,8863是MII接口啊,MII是PHY和MAC之间的接口,如果是PHY模式,那8863就要连一个MAC,如果是MAC模式,8863就要连一个PHY。

你和处理器连,肯定是PHY模式,这样你MAC地址只能设在处理器的MAC上。

先不说IP,因为交换是硬件功能,IP就是软件实现了,一个网卡上绑多个IP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一个MAC上写多个MAC地址就不行了吧。
如果你要写8863的另两个端口的MAC,就算能写,我觉得也只有本地意义。中间隔着MII接口的MAC呢,系统里面肯定不会是独立的网卡。

还没有特别仔细看过8863的手册,也不敢说就完全不可能,先说下自己的理解,可能有误,共同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久以前用ksz8842在WinCE下实现过双网口,印象里是有两个mac的,在系统里也是两个网卡,但8842芯片的主 ...

部分MAC还真可以设置多个MAC地址过滤器。
当然,用VLAN时,MAC也可以只有一个MAC地址。

然后就是MAC直接支持VLAN,交换机芯片上也配置好VLAN,然后软件上处理一下,就是虚拟的多个独立网卡了。
root@OpenWrt:~# ifconfig
br-lan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4:40:F4:53:11:9E

br-wan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4:40:F4:53:11:9F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4:40:F4:53:11:9E
          Interrupt:5

eth0.1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4:40:F4:53:12:9E
          RX bytes:14425439324 (13.4 GiB)  TX bytes:77938008665 (72.5 GiB)

eth0.2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4:40:F4:53:13:9E
          RX bytes:0 (0.0 B)  TX bytes:279982312 (267.0 MiB)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wlan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64:40:F4:53:11:9E
          RX bytes:613720726 (585.2 MiB)  TX bytes:3291148549 (3.0 GiB)

eth0是MAC
eth0.1 eth0.2是eth0上面带VLAN TAG的包,对应配置界面里面的VLAN ID,直接走不同的逻辑网卡。
在交换机内部,可以认为是物理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MAC还真可以设置多个MAC地址过滤器。
当然,用VLAN时,MAC也可以只有一个MAC地址。

MAC地址重复肯定不行,MAC地址必须保证唯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部分MAC还真可以设置多个MAC地址过滤器。
当然,用VLAN时,MAC也可以只有一个MAC地址。

单臂路由就是这么做的。
子端口上可以绑定不通网段的地址做网关。

不过这功能,主要还是系统软件来实现的,交换机能做就是vlan设置
在楼主的需求里,MAC地址过滤又是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臂路由就是这么做的。
子端口上可以绑定不通网段的地址做网关。

没有MAC地址过滤,cpu就要处理网络上的所有数据,这样cpu负担会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硬件MAC过滤不够用,用软件来过滤,直接能把VLAN ID给用光,如果不考虑性能的话。 ...

为了在一颗switch能够提供多个独立的interface(eth0,eth1...)出来,  KS8995M 还提供了这样的功能:
应该是结合了port based VLAN和802.1Q VLAN两种做法,先是把ports划分到不同的interface上,然后在接收的时候在802.1Q标签上加入表示从哪个port上来的信息,在发送的时候根据802.1Q标签中的值决定发送到哪个port或哪几个ports上去。

MAC地址设置在CPU中还是  交换芯片的各个MAC上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硬件MAC过滤不够用,用软件来过滤,直接能把VLAN ID给用光,如果不考虑性能的话。 ...

CPU网卡必须设置成混杂模式   才行吧?

网友C:
你们的KSZ8633在哪买的?什么价?我们现在问不同的供应商,十几块到二十几块,差价挺大的,不知道原装正品货什么价格才是正常的?

楼主(2018-02-14):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KSZ8633在哪买的?什么价?我们现在问不同的供应商,十几块到二十几块,差价挺大的,不知道原装正品货 ...

最近发现rtl8306 更好,6port,还支持光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发现rtl8306 更好,6port,还支持光纤

有资料?价格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资料?价格怎么样?

很多光纤收发器 用的这款芯片,价格应该很便宜,只是温宽是0~70℃的,但很多这种片子运行在-40℃~75℃ 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MAC还真可以设置多个MAC地址过滤器。
当然,用VLAN时,MAC也可以只有一个MAC地址。

eth0.1   eth0.2  设备名能改成 eth1、eth2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光纤收发器 用的这款芯片,价格应该很便宜,只是温宽是0~70℃的,但很多这种片子运行在-40℃~75℃  ...

看起来,可以考虑试下,JLC也有,不过没有资料,不知道尾椎E,SD 有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资料?价格怎么样?

这个是工业级的

采用美国Marvell芯片:88E6131-1C000芯片,8G超大背板带宽,9K巨帧包,工业级标准,

◆最大支持4个千兆光口,最大支持2个10/100/1000MRJ-45电口网络
◆电口能自适应10/100/1000M、全/半双工模式、直通线/交叉线连接方式
◆灵活的接入模式,高度的质量可靠性及稳定性;
◆支持流量控制,能防止广播风暴
◆支持最大2M的信息包
◆动态LED批示灯,工作状态一目了然
◆采用防雷器件,完善的雷电、浪涌,ESD防护设计,有效减少了雷电感应造成的损坏。
◆适合标准: IEEE802.3u 100Base-TX 和 1000Base-FX
◆接口标准:
   电口:RJ-45,10/100/1000Mbps(自适应)
   光口:ST/SC/FC,1000Mbps(全双工)
◆流量控制:
  全双工IEEE802.3x流量控制
  半双工背压流量控制
◆LED指示灯:PWR, LINK,L/A,FX1, FX2,FX3, FX4
◆电源: 5V2A
◆工作温度::-40 ~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