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下 共享单车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8-09):
关于共享单车的工作原理,我是这么理解的,打开手机APP,扫码,上传扫码自行车的ID到服务器,服务器找到该ID的手机号码,往该手机号码打电话,唤醒该共享单车的GSM模块,同时唤醒MCU,MCU执行打开锁的命令。

这个是我的个人意见,如果有错误,还请指正下。

有人会说,服务器发送短信给该手机号,也可以唤醒,但是短信有时候反应很慢,可能会几分钟后才收到吧,所以我想还是打电话最快;

现在的共享单车,都是 MCU+模块(GPRS+定位) 的方式吧?还是?

上面的原理不对的话,还请大神解答下,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GPRS 可以直接上网啊,不用打电话发短信

网友B:
GPRS用TCP长连接,一个字节的命令+一个字节的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RS 可以直接上网啊,不用打电话发短信

GPRS模块假如在休眠状态,服务器想通过发送gprs数据唤醒,找不到的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RS用TCP长连接,一个字节的命令+一个字节的状态即可

休眠比长连接 更低功耗吧,单车还是需要考虑功耗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RS模块假如在休眠状态,服务器想通过发送gprs数据唤醒,找不到的模块的 ...

不会休眠找不到模块的,GPRS要跟基站同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休眠比长连接 更低功耗吧,单车还是需要考虑功耗的

要定位啊,休眠还要关掉GPRS,然后还能准确定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休眠找不到模块的,GPRS要跟基站同步的.

通过 TCP/ip 链接,找不到的!短信和电话 能找到,但是要知道手机号码;

是服务器主动找模块,而不是模块主动连服务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定位啊,休眠还要关掉GPRS,然后还能准确定位了么?

现在估计用的gprs模块应该都是带定位的,休眠不一定要断电,GPS定位有一种叫热启动,定位还是快的;
再说了,定位其实可以利用手机app来定位啊(还车和借车的时候 定下位置就好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 TCP/ip 链接,找不到的!短信和电话 能找到,但是要知道手机号码;

是服务器主动找模块,而不是模 ...

那要用实名制卡,现在一般这种应用用物联网卡,没有短信 电话功能。

网友:
楼主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思路,有没有相关人士出来分享一下真实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用实名制卡,现在一般这种应用用物联网卡,没有短信 电话功能。

物联网卡,短信功能有的,我试过,需要有个端口映射和短信格式(就是发给中转站,中转站再发给目标手机号);

共享单车停放在那边 肯定是低功耗状态啊,要想低功耗 gprs模块是睡眠状态吧;

假如不用短信和电话功能,那服务器怎么找到 被扫码的共享单车呢?一直想不明白

网友D:
有蓝牙的 通过app中转与服务器通信的 车子只有蓝牙 没有sim卡的

网友E:
难道不是蓝牙吗?我怎么印象中需要打开蓝牙?
没骑过几次,印象中是这样的。
向服务器请求,然后服务器下发数据,手机开始用蓝牙连接单车,开锁

网友:
我這obike要藍牙才能解鎖

网友F:
摩拜单车不需要打开蓝牙和手机定位也可以解锁,可能是短信的方案。TCP长连接不是很占服务器资源的吗

网友G:
酷骑的是需要连手机蓝牙。也就是服务器直接告诉APP,APP再通过蓝牙通知车开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物联网卡,短信功能有的,我试过,需要有个端口映射和短信格式(就是发给中转站,中转站再发给目标手机号 ...

感觉是隔一段醒来一次,查询没有信息就睡了。

然后摩拜会提示要打开蓝牙更快速,怀疑在扫码的时候,他会激活下单车上的蓝牙模块唤醒。

网友:
Mobike根本不需要蓝牙和定位就可以开锁了,感觉应该是短信

网友H:
你的方法虽然可行但是成本略高。 可以打电话的模块比物联网模块贵很多。

网友I:
应该是短信唤醒的,我用过物联网卡,确实有短信功能,测试通过服务中心可以发给设备短信,但是用手机发不过去,电话应该是不支持的。
GPRS长连接可能性不大,对服务器资源消耗过大,也太耗电,GPRS模块保持GSM网在线,就是可以接听电话和短信,还是比较省电的,但是如果保持网络在线,功耗会大很多。
话说最近很火的NB-iot,应该适合干这个呀,毕竟单车都是城市区域。不知道有没有厂家已经用上了。

网友:
我感觉 不需要休眠,有太阳能电池板。 一直连接着就行

现在物联网卡也没有短信和电话功能

网友J:
单车不都是用 NB-IoT 吗?
NB-IoT 是不能发短信打电话的吧?

网友:
GPRS/BT/NB

N合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蓝牙的 通过app中转与服务器通信的 车子只有蓝牙 没有sim卡的

手机我没打开蓝牙啊,怎么通信的,所以不是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摩拜单车不需要打开蓝牙和手机定位也可以解锁,可能是短信的方案。TCP长连接不是很占服务器资源的吗 ...

嗯,膜拜是不需要蓝牙的
短信有延迟的哎,以前我遇到过,早上发给朋友的短信,下午才收到;
嗯 长链接 一个是功耗大,二个是 占服务器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酷骑的是需要连手机蓝牙。也就是服务器直接告诉APP,APP再通过蓝牙通知车开锁 ...

那定位靠 手机 APP 定位了吧;
这个过程大概几秒啊,你算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蓝牙的 通过app中转与服务器通信的 车子只有蓝牙 没有sim卡的

嗯 这也是一种方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隔一段醒来一次,查询没有信息就睡了。

然后摩拜会提示要打开蓝牙更快速,怀疑在扫码的时候,他会 ...

我早上刚骑了,没提示要打开蓝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方法虽然可行但是成本略高。 可以打电话的模块比物联网模块贵很多。

这个方案只是我的猜测哈;
您说的对,打电话的肯定贵点;
那您说 现在的共享单车 是用什么方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短信唤醒的,我用过物联网卡,确实有短信功能,测试通过服务中心可以发给设备短信,但是用手机发不过 ...

NB-iot 还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单车不都是用 NB-IoT 吗?
NB-IoT 是不能发短信打电话的吧?

NB 还不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短信唤醒的,我用过物联网卡,确实有短信功能,测试通过服务中心可以发给设备短信,但是用手机发不过 ...

已经有单车厂家和MTK在做NB的方案了

网友:
GPRS可能有,GPS就不用了,都是利用手机的定位信息的。。

网友:
就是GPRS的TCP长链接,所以摩拜要发电,或者轮毂发电机 或者太阳能板

网友K:
摩拜一代是短信开锁,二代是走GPRS开锁,通过TCP长连接,几分钟会唤醒一次,发心跳包,防止被基站踢,三代是GPRS+蓝牙,两个通道都能开锁

网友:
引用 网友K:
摩拜一代是短信开锁,二代是走GPRS开锁,通过TCP长连接,几分钟会唤醒一次,发心跳包,防止被基站踢,三代 ...

了解的这么清楚,看来是业内人士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摩拜一代是短信开锁,二代是走GPRS开锁,通过TCP长连接,几分钟会唤醒一次,发心跳包,防止被基站踢,三代 ...

内部人    还有啥能纰漏的  给我们讲讲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内部人    还有啥能纰漏的  给我们讲讲

公司是做这个锁的,用的是GPRS+BLE+GPS的方案,我们现在做到GSM和MCU都休眠的时候功耗大概3ma左右,配8000ma的电池,只能用3个月左右,所以必须要发电设备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通过 TCP/ip 链接,找不到的!短信和电话 能找到,但是要知道手机号码;

是服务器主动找模块,而不是模 ...

唉,是啊,摩拜开了蓝牙开锁率100%,而不开蓝牙我已经遇到过多起开不了锁的情况了。说明肯定有主动连接。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唉,是啊,摩拜开了蓝牙开锁率100%,而不开蓝牙我已经遇到过多起开不了锁的情况了。说明肯定有主动连接。 ...

是车锁主动连接服务器的,车锁连接服务器后会发送一个序列号,服务器上这个序列号和客户端ID会进行一个绑定,扫码的时候会得到一个车锁编号发送到服务器,服务器根据车锁编号找到对应的序列号得到车锁的客户端ID,就可以通过TCP发数据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是车锁主动连接服务器的,车锁连接服务器后会发送一个序列号,服务器上这个序列号和客户端ID会进行一个绑 ...

长连接断了之后就连不上了。你开蓝牙的话是车锁主动连接服务器,这样没有延时。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公司是做这个锁的,用的是GPRS+BLE+GPS的方案,我们现在做到GSM和MCU都休眠的时候功耗大概3ma左右,配800 ...

8000mah的电池    锂电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摩拜一代是短信开锁,二代是走GPRS开锁,通过TCP长连接,几分钟会唤醒一次,发心跳包,防止被基站踢,三代 ...

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几分钟醒一次,这时如果服务器有数据发过来,岂不是收不到?还有就是GPRS 在醒来的时候,瞬间起动电流是不是很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公司是做这个锁的,用的是GPRS+BLE+GPS的方案,我们现在做到GSM和MCU都休眠的时候功耗大概3ma左右,配800 ...

OFO这个不得要全部嗝屁?没有太阳能供电

网友:
慢慢讨论看最后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L:
8000mah的电池    锂电吗

是锂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N:
你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几分钟醒一次,这时如果服务器有数据发过来,岂不是收不到?还有就是GPRS 在 ...

GSM模块休眠可以接收数据

网友K:
引用 网友O:
OFO这个不得要全部嗝屁?没有太阳能供电

工作原理不一样,OFO现在最新的锁也是有GSM模块,应该只是用来定时更新密码的,平时不工作,用的一个不可冲的电池,小鸣是纯蓝牙开锁,用了1节18650电池,也没用太阳能板

网友N:
引用 网友K:
GSM模块休眠可以接收数据

唤醒时,瞬间电流大吗,我记得GPRS模块  起动的时候,电流确实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GSM模块休眠可以接收数据

GSM模块 休眠的话,接收不了 GPRS 数据哦;
目前了解到 只能短信或电话 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K:
摩拜一代是短信开锁,二代是走GPRS开锁,通过TCP长连接,几分钟会唤醒一次,发心跳包,防止被基站踢,三代 ...

假如是几分钟长链接的话,第一这样还是功耗比较大的吧,比如发送心跳包的时候,几百毫安电流应该有吧;
还有个问题,比如长链接 心跳包的方案,那岂不是基站的资源都被单车占着啊,那我们平时用的手机 估计都有影响吧;
就是比方 一个地方很多人的话,手机有时候打不出去,一个道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公司是做这个锁的,用的是GPRS+BLE+GPS的方案,我们现在做到GSM和MCU都休眠的时候功耗大概3ma左右,配800 ...

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只能用3个月 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唉,是啊,摩拜开了蓝牙开锁率100%,而不开蓝牙我已经遇到过多起开不了锁的情况了。说明肯定有主动连接。 ...

摩拜的app 里面没有蓝牙设置啊,没找到哎

楼主:
引用 网友N:
唤醒时,瞬间电流大吗,我记得GPRS模块  起动的时候,电流确实很大的

嗯 大的 发送数据的瞬间也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摩拜的app 里面没有蓝牙设置啊,没找到哎

自动的。你把手机蓝牙关了,每次扫码难道没提醒你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公司是做这个锁的,用的是GPRS+BLE+GPS的方案,我们现在做到GSM和MCU都休眠的时候功耗大概3ma左右,配800 ...

以前只有GPRS方案的话,功耗主要是GSM模块,那么定位是LBS定位还是利用手机APP定位的啊?
现在最新的方案,增加了 BLE和GPS,功耗岂不是更大?
还有就是 请教下GPS模块 停车的时候是休眠状态还是?开锁是不是就要开启GPS,并且发送的频率,应该更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自动的。你把手机蓝牙关了,每次扫码难道没提醒你开?

没有啊 晚上我再试试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假如是几分钟长链接的话,第一这样还是功耗比较大的吧,比如发送心跳包的时候,几百毫安电流应该有吧;

休眠可以接收,锁是走的2G,车多会有影响,导致连不上服务器,所以加了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休眠可以接收,锁是走的2G,车多会有影响,导致连不上服务器,所以加了蓝牙 ...

休眠可以收gprs数据?如果这样的话 我想请教下,服务器 怎么找休眠的模块哦?休眠的话 长链接断了的,服务器能找到 被扫码的车子的GSM模块?
我问过 GSM 模块厂家,说是找不到的哦

网友P:
引用 网友M:
长连接断了之后就连不上了。你开蓝牙的话是车锁主动连接服务器,这样没有延时。 ...

不是有心跳包嘛,断了之后会自动重新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是有心跳包嘛,断了之后会自动重新连的。。

车子多的情况下,有时比较难连上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K:
工作原理不一样,OFO现在最新的锁也是有GSM模块,应该只是用来定时更新密码的,平时不工作,用的一个不可 ...

为什么IOS扫小蓝的时候没提示打开蓝牙?是手机后台 自动完成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IOS扫小蓝的时候没提示打开蓝牙?是手机后台 自动完成的?

上面不是有人说了吗,小蓝是纯蓝牙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休眠可以收gprs数据?如果这样的话 我想请教下,服务器 怎么找休眠的模块哦?休眠的话 长链接断了的,服 ...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模块,基本上现在GSM模块都可以睡眠的时候保持TCP连接,只要定时唤醒发送心跳就可以维持连接,休眠2ma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自动的。你把手机蓝牙关了,每次扫码难道没提醒你开?

没啊,我很少开蓝牙,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开锁,所以是不用蓝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道你用的哪个模块,基本上现在GSM模块都可以睡眠的时候保持TCP连接,只要定时唤醒发送心跳就可以维持 ...

用移远的模块,对方技术说 休眠了不能保持链接,你这边用哪个模块 可以保持链接啊?还请指教下哈

首先声明下,我不弄共享单车的东西哈

网友:
之前做车联网的方法是这样的:
1.在休眠状体下,通过振铃(打电话)形式唤醒MCU,随后MCU连接到服务器,服务器下发开锁指令。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这么个流程,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移远的模块,对方技术说 休眠了不能保持链接,你这边用哪个模块 可以保持链接啊?还请指教下哈

首先声 ...

也是移远的模块,硬件设计手册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是移远的模块,硬件设计手册上有说明

嗯 嗯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公司是做这个锁的,用的是GPRS+BLE+GPS的方案,我们现在做到GSM和MCU都休眠的时候功耗大概3ma左右,配800 ...

请问3ma,是3.6V吗?这种休眠模式下,能接收GPRS数据  并 唤醒整个模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上面不是有人说了吗,小蓝是纯蓝牙的。

我意思是我手机没打开蓝牙,如果是走蓝牙的话不应该需要我打开吗?(小蓝车)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也是移远的模块,硬件设计手册上有说明

能否提供下具体型号。公司一款产品用的模块也是用tcp长连接,功耗很大,一直没解决。

网友:
我突发奇想 可以共享停车位 公司附近的小区 很多人不在附近上班 一早开车出去 白天车不在 可以共享车位给附近上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摩拜一代是短信开锁,二代是走GPRS开锁,通过TCP长连接,几分钟会唤醒一次,发心跳包,防止被基站踢,三代 ...

我没开蓝牙,感觉也就10秒钟左右就可以开锁。GPRS几分钟唤醒一次,那可能没开蓝牙要等1分多钟啊。难道我每次运气都那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IOS扫小蓝的时候没提示打开蓝牙?是手机后台 自动完成的?

是小鸣不是小蓝,上面说错了,小蓝可以GPRS开锁

网友:
引用 网友R:
能否提供下具体型号。公司一款产品用的模块也是用tcp长连接,功耗很大,一直没解决。 ...

GSM模块基本都可以按照上面说的方法做,你们怎么保持TCP长连接的,现在功耗做到多少

网友S:
引用 网友K:
摩拜一代是短信开锁,二代是走GPRS开锁,通过TCP长连接,几分钟会唤醒一次,发心跳包,防止被基站踢,三代 ...

几分钟唤醒一次,那开销的人不是要等几分钟?

网友:
GPRS TCP 上报GPS位置等信息,平时睡觉,定期唤醒。 开锁通过GSM的短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摩拜一代是短信开锁,二代是走GPRS开锁,通过TCP长连接,几分钟会唤醒一次,发心跳包,防止被基站踢,三代 ...

通过 GPRS 开锁,TCP长链接,几分钟唤醒一次,这样不对哦;
我早上扫下码,几秒就开锁了;
而且我手机也没开蓝牙,所以肯定不是蓝牙开锁;
哥么,通过 GPRS 开锁,锁这边心跳包 肯定要秒级了,这样功耗太大了吧;
还是用其他方法开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几分钟唤醒一次,那开销的人不是要等几分钟?

是的,实际开锁 只要几秒钟的,所以GPRS长链接,几分钟定时心跳包,不对哦

网友K:
引用 楼主:
通过 GPRS 开锁,TCP长链接,几分钟唤醒一次,这样不对哦;
我早上扫下码,几秒就开锁了;
而且我手机也 ...

GSM模块休眠时是保持着与服务器连接的状态,可以接收到服务器数据并唤醒模块,也就是即使GSM休眠状态也可以开锁,但是无法发送,唤醒GSM发送心跳包的目的是避免因长时间未进行数据交互而被基站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K:
GSM模块休眠时是保持着与服务器连接的状态,可以接收到服务器数据并唤醒模块,也就是即使GSM休眠状态也可 ...

哦  哦 原来是这样,谢谢哈

网友:
就没用手机定位找过车来骑,没车走几步,有车了骑上。

网友:
短信的功耗能比gprs高多少?短信不需要一直带电?
维持个常连接应该也还好吧,间隔一段时间发个一字节数据,扫码了,手机app发送gps位置,服务器发送开锁指令,然后关闭模块和mcu,这样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K:
GSM模块休眠时是保持着与服务器连接的状态,可以接收到服务器数据并唤醒模块,也就是即使GSM休眠状态也可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不是蓝牙吗?我怎么印象中需要打开蓝牙?
没骑过几次,印象中是这样的。
向服务器请求,然后服务器下发 ...

摩拜单车不需要蓝牙也可以开锁;
其他家的,有的必须打开蓝牙,比如酷骑。

楼主:
引用 网友K:
GSM模块休眠时是保持着与服务器连接的状态,可以接收到服务器数据并唤醒模块,也就是即使GSM休眠状态也可 ...

那请教下,GSM模块在睡眠状态下可以接收服务器数据,那发送心跳包的话,gsm模块 就要醒来,醒来后 需要重新建立tcp链接,才能发送数据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下,GSM模块在睡眠状态下可以接收服务器数据,那发送心跳包的话,gsm模块 就要醒来,醒来后 需要重 ...

我晕啊。。。。。。都说了在休眠状态可以保持连接了,而且都能接收到服务器数据了,为还要再去与服务器建立连接

网友:
原来如此,忘记了还有蜂窝网络

网友:
还是请权威人士出来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晕啊。。。。。。都说了在休眠状态可以保持连接了,而且都能接收到服务器数据了,为还要再去与服务器建 ...

哎 我自己去试下吧,移远的技术支持有说 睡眠醒来,要重新建立链接才能发数据哦,误导我嘛

网友T:
L218,我之前给厂家做过共享单车方案的;模块睡眠功耗在1.5mA左右,可以通过GPRS唤醒,维持TCP长链接

楼主(2017-09-13):
引用 网友K:
GSM模块休眠时是保持着与服务器连接的状态,可以接收到服务器数据并唤醒模块,也就是即使GSM休眠状态也可 ...

GSM模块休眠时,无法发送gprs数据到服务器,唤醒GSM发送心跳包 是 服务器每隔几分钟向GSM模块发送 心跳包,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L218,我之前给厂家做过共享单车方案的;模块睡眠功耗在1.5mA左右,可以通过GPRS唤醒,维持TCP长链接 ...

请教下 MCU 用哪家的啊?

网友U:
长连接其实并不会占用服务器多少资源
用nodejs写服务器的tcp程序,几个tcp链接和几千个,上万个链接对资源的占用基本没大区别
并且后台可以做负载均衡,完全可承受千万级的tcp链接

网友V:
引用 网友U:
长连接其实并不会占用服务器多少资源
用nodejs写服务器的tcp程序,几个tcp链接和几千个,上万个链接对资源 ...

你这个说法非常好, 请教一下你说的这种服务器的框架具体怎么搭配 (JAVA+JS+MYSQL)?(JAVA+NETTY+MYSQL)?

网友W:
据说膜拜一直是保持着TCP连接的,,,,,我最早以为是发短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不是蓝牙吗?我怎么印象中需要打开蓝牙?
没骑过几次,印象中是这样的。
向服务器请求,然后服务器下发 ...

这招很秒,不用sim卡

网友U:
引用 网友V:
你这个说法非常好, 请教一下你说的这种服务器的框架具体怎么搭配 (JAVA+JS+MYSQL)?(JAVA+NETTY+MYSQ ...

我项目也是前端tcp长连接,一个项目上数量大概几百,上千个tcp连接
后端我用nodejs写的socket处理程序,1个连接还是上千个连接也好,socket程序的资源占用就几十M,因为nodejs是单线程,对高速io处理有天然优势

网友:
貌似用的还是Simcom的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MCU 用哪家的啊?

STM8L152 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项目也是前端tcp长连接,一个项目上数量大概几百,上千个tcp连接
后端我用nodejs写的socket处理程序,1 ...

长链接,是设备往服务器发心跳包,还是服务器定时向设备发送心跳包啊?

网友U:
引用 楼主:
长链接,是设备往服务器发心跳包,还是服务器定时向设备发送心跳包啊? ...

当然是设备往服务器发

楼主:
引用 网友U:
当然是设备往服务器发

这样 功耗大啊?你设备不考虑功耗吗?

网友X:
cpu用的是stm32f103系列,gprs用的是800c,带电池,太阳能充电,用电机开锁,开关检测锁状态,没有用手机卡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X:
cpu用的是stm32f103系列,gprs用的是800c,带电池,太阳能充电,用电机开锁,开关检测锁状态,没有用手机卡 ...

没用到手机卡那GPRS是如何启动的?

网友:
没用到手机卡那GPRS是如何启动的?

我也一直没有搞懂,专家出来解答吧

网友:
长知识了,以前以为发短信。

网友:
搞个车子,拆解一看便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我没打开蓝牙啊,怎么通信的,所以不是蓝牙

只是蓝牙是其中一种方式的,不是说非要蓝牙的

网友(2017-11-23):
功耗能降到3ma的模块有推荐吗

网友:
共享单车还有个蓝牙开锁的功能,有人用过成功吗?

网友:
锂电?  有考虑过夏天的高温和冬天的低温吗,锂电一般不能低于零下吧?

网友:
node.js 长连接,每台服务器5W 连接,主要占用的是内存,不是CPU,数据库也不能采用mysql,表锁会很严重,因此一般采用mongodb+memcache构建的队列,或者自行通过Node.js构建一个分布式地址表,也就是说,你一扫码,先根据单车号码落实城市分组,定位机房或者服务器,然后连接对应的服务器,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W:
据说膜拜一直是保持着TCP连接的,,,,,我最早以为是发短信,,

哈罗不用sim卡如何联网的? 天下有gps天下  还有2个pcb天线

网友:
共享单车gprs链接,唤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