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论坛里有做微型电脑主机的吗

楼主(2017-08-09):
          有个设备,需要在Windows电脑运行个小程序。
老板不希望客户知道我们用的是Windows电脑。大家有没有知道哪里有生产微型主机的厂家或供应商?
最好能定做外壳的。

        刚刚在论坛问了关于隐藏开机画面直接运行用户程序的问题 链接

编辑原因:增加连接

网友:
程序运行起来后再开液晶屏就好了

网友:
用atom的主板自己装一个

网友:
二楼的方法不错,工控小主板很多的,网上搜一下。

网友A:
怕的是程序crash,一崩溃你的windows尾巴就露出来了

网友:
工业小主机,淘宝大把,比如占美

网友:
工控机主板可行

楼主:
找一个不像主板的工控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的是程序crash,一崩溃你的windows尾巴就露出来了

就是,话说我以前不知道ATM机是windows系统的,直到一次看到一个熟悉的对话框

网友:
以前是wince启动,客户不希望看见那原来的启动标志,就换了一张纯海色,什么都没有的启动图片。不知道windows能不能换,能换就换一张全黑的图片就好了

网友:
windows embedded  什么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