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介绍能丝印这种东西的厂家

楼主(2017-08-09):
这个面膜上的纹路是电路,哪位知道哪里有厂家或者什么机器能印这种的

网友A:
没明白,把面膜上面的纹路做到PCB的丝印?

网友:
看着像银浆印刷,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把面膜上面的纹路做到PCB的丝印?

不是,是把电路印到面膜上

网友B:
线路什么用途,成品实现什么美容功能,有什么其他要求?

网友C:
只是导线吧?上面应该不能焊元器件吧?

网友:
看看薄膜开关厂家能否做

网友D:
这种本来是忽悠250+13.+2B+SB的,没有用的,只要丝印点银浆再烘干就可以忽悠人了,不需要认真,反正是一次性的且没有效果的。

网友:
在脸上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什么用途,成品实现什么美容功能,有什么其他要求?

没什么要求,能把电路印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导线吧?上面应该不能焊元器件吧?

不焊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本来是忽悠250+13.+2B+SB的,没有用的,只要丝印点银浆再烘干就可以忽悠人了,不需要认真,反正是一次 ...

这和磁场能治百病是一个道理

网友:
是不是加热面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