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AD也能用于触摸功能吗

楼主(2017-08-09):
看别人做的一个东西,没用PIC的电容传感(CPS)模块,而是用AD的IO来做的触摸功能,这样能做到吗,原理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
AD法做触摸,因为变化量太小,AD要求12bit以上,PIC的带12bit ADC的单片机,恐怕不便宜吧。
如果只是想了解触摸的原理,不如下载ST或PIC等的公开资料,好好研读。

网友:
做过只是用I/O, 原理是, 设定I/O为输出 0, 然后改去输入, 计时, 看I/O 几时由0 变 1.   I/O 用470K 上拉电阻, 也可以用内部弱上拉。 从时间的变化, 可以判断是否有人体触摸。

网友:
PIC单片机的官方触摸库就是基于A/D的。

楼主:
自己落后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