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使用STM32F1x或4x系列的硬件SMI配置KSZ8863时需慎重考虑

楼主(2017-08-09):
如果你要使用STM32F107或407/429等系列的硬件SMI去管理KSZ8863的寄存器时需慎重考虑,因为这个片子不支持操作码(OP code)配置,只有读写控制位,读时操作码默认为:10,写为01,这个10或01是无法修改的。

由于标准的MIIM=SMI协议中,PHY和REG地址都是5bit的,最多寻址32个寄存器。但是像KSZ8863这样的switch的寄存器有100多个,超出了标准PHY的寄存器个数,这样就不能使用标准的SMI协议来读取了。
标准的SMI格式如下:

KSZ8863采用了修改操作码+修改PHY地址实现了可以寻址8位即256个地址的寄存器方案。操作码修改成了:00,标准SMI是没有00操作码的,像stm32f407这类片子,不支持配置操作码,所以也就无法使用硬件SMI接口读取100多个寄存器啦。
KSZ8863提供的标准MIIM接口,只能读16个寄存器值。原本PHY状态寄存器是在这16个寄存器中的(其他PHY芯片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它却把它放到了扩展寄存器中,导致407无法读取PHY的状态,

KSZ8863提供的扩做SMI接口,可以读取198个寄存器,这些寄存器中的某些位包含了前面16个寄存器中的所有位。但是不是所有的MCU的硬件SMI都支持读的。

后又看了下其他的MCU的SMI管理寄存器中操作码是否可以更改,发现飞思卡尔常用系列的单片机都有这个功能,ST的只有H7系列有,LPC的17xx,18xx都没有,详细情况见下图所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正打算用这片子呢。

网友A:
我原来以为 直接 接交换芯片就好了 结果还有这么多内涵 长知识了

网友B:
用bigbang,就是io模拟smi协议,microchip官网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以为 直接 接交换芯片就好了 结果还有这么多内涵 长知识了

寄存器比简单的PHY多好多,如PHY有32个寄存器,这货就就198个

不过多数都不用配置,默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igbang,就是io模拟smi协议,microchip官网有例程

嗯,谢谢提醒。正打算模拟一个呢,有的寄存器还是必须得读写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bigbang,就是io模拟smi协议,microchip官网有例程

你说的是这个吧,linux下的驱动,看了下,内容好复杂啊

网友C:
模拟就好了!就是写个软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就好了!就是写个软驱动。

决定这么做了,,正在找楼上那位说的bigbang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决定这么做了,,正在找楼上那位说的bigbang代码

在在个文件中 KSZ8863MLL_FLL_RLL_DP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在个文件中 KSZ8863MLL_FLL_RLL_DP1.7

我把整个包传上来供需要的人下载吧
下载地址: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cn/ksz8863

网友D:
198个寄存器,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198个寄存器,复杂!

还行,,带管理型的switch、多口的那种寄存器更多呢

网友E(2018-04-06):
如果不管理交换芯片,当一般的phy芯片用,能否只访问32个基础器就足够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管理交换芯片,当一般的phy芯片用,能否只访问32个基础器就足够了呢? ...

当然可以。默认值,直接用,也可以软件模拟smi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默认值,直接用,也可以软件模拟smi

请问,能否用SPI接口访问KSZ8863的所有寄存器?

网友H:
楼主实现了VLAN 功能吗?  VLAN可以实现两个独立网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实现了VLAN 功能吗?  VLAN可以实现两个独立网卡功能。

这个没有实现啊,只用了交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能否用SPI接口访问KSZ8863的所有寄存器?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你可以试试。

不过模拟的smi也非常好用

网友(2020-09-21):
对照着bitbang写的软件模拟SMI,一直无法有效读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