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与RT_Thread 大家觉得哪个好?

楼主(2017-08-09):
最近选个免费的实时系统有点纠结啊, 看到网上的例程上RT_Thread 的TICK 是10MS 一次 ,这不是太慢了吗 ,UCOS与freertos都是1MS啊

网友:
TICK 还不是你自己设定的么?跟你选择哪一个没啥关系吧

网友A:
推荐一下rtt

编码风格Linux一致
还包括了gui/lwip/fs
最最重要的,是有一个串口调试的工具,可以查看各个任务的运行状态!你说6不6!

网友:
TICK 跟 OS 无关。
我用 RT-Thread,TICK = 1ms.

网友B:
rtt还发布了一个nano版本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8655-1-1.html  这里看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下rtt

编码风格Linux一致

必须 666,而且还有中文原生手册。

网友:
NuttX 的逼格也是蛮高的,大于 µC/OS 和 FreeRTOS。

网友C:
目前全宇宙市场领先的是 FreeRTOS,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我是用 RT-Thread,偶尔瞄一下 FreeRTOS、µC/OS 等类似竞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全宇宙市场领先的是 FreeRTOS,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我是用 RT-Thread,偶尔瞄一下 FreeRTOS、µC/OS 等 ...

能不能说说它为啥领先,除了免费的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说它为啥领先,除了免费的优势。

我用着就是觉得稳定,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说说它为啥领先,除了免费的优势。

这个我不清楚,只是看官网介绍。
我猜测应该是:该有的都有,还有一些不赖的组件,以及免费,以及出生国籍、出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着就是觉得稳定,从来没出过问题

我之前用8.2出过一次问题,后来9.0他们修复了

楼主:
我用在工控上面 ,实时性最重要,任务切换,进出中断这些越快越好,只要内核,组件不太需要。谢谢的大家的建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在工控上面 ,实时性最重要,任务切换,进出中断这些越快越好,只要内核,组件不太需要。谢谢的大家的 ...

进出中断最快的还是rtx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在工控上面 ,实时性最重要,任务切换,进出中断这些越快越好,只要内核,组件不太需要。谢谢的大家的 ...

你要明白什么是实时性, 不是追求什么都越快越好....

网友G:
以前用UC2,后来用过UC3,再后来改用UCOS精简版,再后面裸奔。
以后计划用FreeRTOS或者RTX。
其它一律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用UC2,后来用过UC3,再后来改用UCOS精简版,再后面裸奔。
以后计划用FreeRTOS或者RTX。
其它一律不用 ...

能不能说说为啥

网友:
楼主不明白什么是实时性,把实时性等同于快了。实时性和快是两个概念

网友:
对于楼主的情况,较好的选择就是哪个 RTOS 资料多、使用广,就用哪个,先用上了再说。
对此,FreeRTOS 或者 µC/OS-III 都是可行的目标。

网友A:
傻孩子新书demo里面的实时性一章里有讲:
规定时间以内完成了确定的工作量的任务,就是满足了实时性
通常说的系统主频跑得快,或者使用中断来响应,指的都是即时响应性!并不是实时性~
因为系统倒是响应了,但是一段时间没完成工作,可就是灾难了(比如飚车没刹住)【实时性】

以上加了我个人一点杜撰,详情还是看大神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下rtt

编码风格Linux一致

小民可以呀!!
都用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孩子新书demo里面的实时性一章里有讲:
在规定时间以内完成了确定的工作量的任务,就是满足了实时性。
通 ...

讲的有道理,我要的是响应快

网友:
这里面有点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傻孩子新书demo里面的实时性一章里有讲:
在规定时间以内完成了确定的工作量的任务,就是满足了实时性。
通 ...

实时性要有预见性, 系统执行的片段时间要是固定的, 或者在预期范围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以前用UC2,后来用过UC3,再后来改用UCOS精简版,再后面裸奔。
以后计划用FreeRTOS或者RTX。
其它一律不用 ...

大牛可以试试protothread,适合裸奔

网友:
因为我的产品里,偏实时性的东西较多,追求硬件的极致发挥,比如电机类。
显示类的东西,一般会上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牛可以试试protothread,适合裸奔

哈哈,试过,还挺好用,可是我总是担心它把我搞崩了。

网友I:
rtthread..写的很好, freertos的宏一坨坨。。。。。。。。。。

网友:
不用纠结 tick 的是时间吧,那个只是设置的问题,我还使用过 0.1ms tick 的时候。

RTT 的软件组件非常全面,你想到的嵌入式常用组件, RTT 都有。所以做产品,开发周期非常快!

网友:
对RTOS,tick一般还是不要太快,会占用较多CPU周期,除非CPU速度很快
对外部事件响应的快慢主要还在于系统封中断时间的长短,从这一点说裸系统有时会更好些,不存在任务切换消耗
RTOS主要分为抢占性和合作型两类,不是很复杂系统不建议用抢占性的,系统本身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rtthread..写的很好, freertos的宏一坨坨。。。。。。。。。。

FreeRTOS 是低颜值的。丑就一个字。

网友J:
推荐FREERTOS.
然后UCOSIII.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推荐FREERTOS.
然后UCOSIII.

对于新手,这是正确的选择。
新手,就是要随大流,不然要是出了问题,都欲哭无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新手,这是正确的选择。
新手,就是要随大流,不然要是出了问题,都欲哭无门。 ...

呵呵。
对新手,首先UCOSII,UCOSIII,资料多。

网友:
安全,可靠用ucos,也可以用freertos,几乎是没得选。国产操作系统,做非可靠性项目,还行。不过这些都是屠龙技,然尔其实并没有什么用。不能带来money.

网友I:
不要看见国产就带有色眼镜,ucos frreertos rttthread我都看过,也都用过。
最后还是rtthread彻底征服了我。完美。。。。。。。  代码风格与用法跟linux类似。目前rtthread nano版本已经内嵌到keil中了,这说明了实力。组件非常丰富,尤其是shell(交互窗口),直接像linux一样操作你的系统,NB.优点很多,自己去摸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不要看见国产就带有色眼镜,ucos frreertos rttthread我都看过,也都用过。
最后还是rtthread彻底征服了我 ...

我跟你的观点一样。
跟你不同是, FreeRTOS 和 µC/OS,我一样都没实战过,因为我从代码整洁之道上就 B 视他们,我有代码整洁癖。
而 RT-Thread 具备较高的 B 格,只有 45 度角仰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的观点一样。
跟你不同是, FreeRTOS 和 µC/OS,我一样都没实战过,因为我从代码整洁之道上就 B  ...

外貌派啊,只看颜值,内涵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貌派啊,只看颜值,内涵呢,

就内核来讲,性能上,我臆断下:没太大差异,没比较过。
我看重的是一个完整的、易用的解决方案:
RT-Thread 是向 linux/windows 看齐的,有设备框架、虚拟文件系统框架、shell 组件、posix 标准接口等现代化操作系统的 features。

说到外观,我再说一点,RT-Thread 内核,是用 doxygen 来注释的,紧跟时代大潮。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外貌派啊,只看颜值,内涵呢,

先看外貌再看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看外貌再看内涵

是这样的,
在团队开发中,code style 最重要。
代码格式很乱,直接就应该打回去,整理好,再提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内核来讲,性能上,我臆断下:没太大差异,没比较过。
我看重的是一个完整的、易用的解决方案:
RT-Thr ...

我现在做的项目经常是步进电机的控制,做自动化设备的,其实对一些组件没什么需求,屏也用不到,关键是内核够简洁,
我之前一直用UCOSII,只用内核,外围也没用过。最近老板说要申请软件著作权,所以为了避免商业纠纷,想换个免费的,谢谢大神的建议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的观点一样。
跟你不同是, FreeRTOS 和 µC/OS,我一样都没实战过,因为我从代码整洁之道上就 B  ...

代码整洁不整洁只是个人习惯问题,看代码要从整体上来看,不要以为外国人就是吃屎长大的。况且好看不等于好用。目前最牛B的vxworks要是你一看,估计贬得也很屎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的项目经常是步进电机的控制,做自动化设备的,其实对一些组件没什么需求,屏也用不到,关键是内 ...

别想了,还是老老实实用ucos,航天认证加持的,甩rtt几十条街。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代码整洁不整洁只是个人习惯问题,看代码要从整体上来看,不要以为外国人就是吃屎长大的。况且好看不等于 ...

代码风格当然不能等同于代码质量。
但作为一个优秀的软件工程项目,能遵循大潮流,那岂不是更好,为什么要走小众路线呢?
而从整体上来看,那你认为 RT-Thread 的整体来看,会输给它们吗?

内核的 bug,经过多年的历练,基本已经是没有了,出问题的话,绝大多数是应用的问题。

网友:
。。。什么逻辑 tick 可以自己换,看效率的话,关键看任务切换时间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代码风格当然不能等同于代码质量。
但作为一个优秀的软件工程项目,能遵循大潮流,那岂不是更好,为什么 ...

没有问题,有两种逻辑:
1、经过时间验证,没有问题。
2、经过设计保证,没有问题。

RTT是前者,而且只是一些非可靠性项目的验证。
而ucos,saftrtos是经过设计保证的,有行业认证加持,如汽车26262,航天17B。并且也经过时间验证。

就跟去医院一样,一个是野医院:告诉你,我们做过500次都没有问题。
一个是名医院:告诉你,我们好歹都是最牛B的医学院毕业的。

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不过,你一定不愿意你坐的飞机用的操作系统是rtt。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代码风格当然不能等同于代码质量。
但作为一个优秀的软件工程项目,能遵循大潮流,那岂不是更好,为什么 ...

也许个人搞着玩rtt不算小众。
但在商业上:
1、汽车osek
2、航天,航空vxworks,ucos
3、核电safertos,ucos
谁傻谁用rtt。
rtt就是小众,就是非主流,上位机的分析软件都不支持的操作系统。
个人玩玩,玩具,工业用凑合,慢慢等时间验证或许也许不会有问题,我不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没有问题,有两种逻辑:
1、经过时间验证,没有问题。
2、经过设计保证,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这些认证的具体细节,但我知道一个共性:越严苛的认证,框框条条就越多,很受约束。
例如:我想,航天的,应该不会用动态分配。
再比如汽车的 MISRA C,就限制太死了。

为了实现这些,必然要做调整。
如果 RT-Thread 想要命中此类市场,做一些适当的调整,认证也是可以过的,你信不信?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也许个人搞着玩rtt不算小众。
但在商业上:
1、汽车osek

目标市场不一样而已。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这些认证的具体细节,但我知道一个共性:越严苛的认证,框框条条就越多,很受约束。
例如:我想 ...

这就是实时系统的意义:屠龙技!
必然有所限制。
不为此屠龙技,谈方便,直接用安卓,linux好了,谈强大。
至于rtt是否能过这些严格认证。我不是rtt开发者,我是用户,现在没有,就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这就是实时系统的意义:屠龙技!
必然有所限制。
不为此屠龙技,谈方便,直接用安卓,linux好了,谈强大 ...

嵌入式系统,不是只有强实时和高端应用的。

还有很多中端的应用,你这么说,让那些 middle 的消费类终端,何去何从。
上不了安卓、linux,就不允许有点追求,能像它们一样,开发容易一点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嵌入式系统,不是只有强实时和高端应用的。

还有很多中端的应用,你这么说,让那些 middle 的消费类终端 ...

消费级的,随便了,无所谓。
问题是,你不是做消费级的,你是做工业自动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消费级的,随便了,无所谓。
问题是,你不是做消费级的,你是做工业自动化的。

我只能再说一句:
在工业控制上,RT-Thread 也没你想的那么弱。

给你个信息: SylixOS,这个比 RT-Thread 更小众,更非主流,人家都用在导弹、国防、航天上。
http://www.acoinfo.com/html/news02.html」。
要知道 SylixOS 源码的 size,要大于 RT-Thread,
而 RT-Thread 的内核就那点,稳定性,没你想的那么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再说一句:
在工业控制上,RT-Thread 也没你想的那么弱。

不是说弱,代码都是人写的。
而且没有认证,没有设计保证,某些场合不适合。

不适合!不适合!
你非要,你就去!

网友M:
所有OS的TICK都可以自己配置的,并不是越快快好,看自己需要,我一直用CoOS,也不错,很小,国产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所有OS的TICK都可以自己配置的,并不是越快快好,看自己需要,我一直用CoOS,也不错,很小,国产  ...

这个貌似是武汉理工大学开发的,是这个吗?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是武汉理工大学开发的,是这个吗?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更新。

没更新了,用着还可以,手册很详细,文档方便。

网友N:
什么代码简洁、什么响应快、什么接近linux风格、什么颜值高,有卵用么?如何快速、高质量的搞出稳定的代码才是目的,经过大量检验的,用的人多,出问题好解决的方法才好,不以节省时间、珍惜生命为目的的开发 都是瞎JB搞。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什么代码简洁、什么响应快、什么接近linux风格、什么颜值高,有卵用么?如何快速、高质量的搞出稳定的代码 ...

+10086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什么代码简洁、什么响应快、什么接近linux风格、什么颜值高,有卵用么?如何快速、高质量的搞出稳定的代码 ...

后半句,那是大道理,我想大家都知道,只是做不做得好的问题。

前半句呢,可不能说没什么卵用。
项目中引入的第三方开源项目,如果代码不简洁、风格不友好、颜值不高,如果说 code 时,我可以不关注它的视觉呈现效果,
那么我问一下,如果项目出问题,debug 时呢,debug 视图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比较糟,你 debug 会不会受影响,你还能不能愉快的实现后半句的小目标?

至于 linux 风格呢,对于重度 linux 开发者,肯定有你看不见的内力在加推的。

网友:
我觉得可不能同意这么多,原因请参考 63 楼,你认为呢?

网友:
引用一句名言:SHUT UP AND CODE.

网友J:
都有道理。要说服一个人,比登天还难。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都有道理。要说服一个人,比登天还难。呵呵!

我自己都觉得说多了,费力啊。

网友N:
江湖中的剑法多的去了,会一两种就好了,有什么可纠结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做梦总想着练到屌炸天的程度,剑法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N:
江湖中的剑法多的去了,会一两种就好了,有什么可纠结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做梦总想着练到屌炸天的程 ...

这句话说得在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都觉得说多了,费力啊。

你用RTT,合适就好,我用freertos,感觉这两个系统都能满足一般工作要求。对RTT没偏见,希望发展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B:
rtt还发布了一个nano版本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8655-1-1.html  这里看下咯

这个版块怎么需要密码才能访问。

网友:
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行业里90的人代码水平比RTT Low,稳定性差出问题也可能是APP 代码写的有问题引起的,神马内核都一样,从代码风格上选我选RTT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版块怎么需要密码才能访问。

RT-Thread 版块被关闭了。
应该是 RT-Thread 已经走上正轨了吧,这里就没必要再单独维护一个专栏。

网友:
RT-Thread 相当不错的工具

网友:
rtt我准备最近调研一下,freertos感觉就像avr和51,真的好用但是可扩展性还是不如带标准接口的

网友:
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
rtt毕竟小众,嘻嘻,还是感觉freertos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P:
nuttx

怎么没人讨论这个呢?

网友Q(2017-10-23):
引用 网友B:
rtt还发布了一个nano版本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8655-1-1.html  这里看下咯

请问下改板块的密码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Q:
请问下改板块的密码是啥?

你直接去官网看吧,一样的。
戳这里:「RT-Thread 最新推出Nano极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去官网看吧,一样的。
戳这里:「RT-Thread 最新推出Nano极简版」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18-05-06):
各有优点,看使用场合,内核基本一样的,精通了其中一种,另外一个也很好掌握,相较新手freeRTOS容易入门些,rt-thread相对比较复杂,但是支持finsh,scons,还有面向对象编程的风格,更有利于后期调试,测试,积累,使用起来麻烦但是后期比较方便,个人观点

网友:
要是我,我应该会选freertos,

因为stm32cubemx 可以直接生成freertos代码,

我相信stm32cubemx选择它,肯定有他的理由。

网友:
RTT的文档是硬伤……反正目前我还不太愿意用RTT,FreeRTOS挺好用的,资料也多。

网友(2020-11-21):
顶一下,期待大神们继续讨论

网友(2021-08-21):
一句话就行,rtt面向对象的

网友:
FREERTOS够用就它,有亚马逊背书,用得放心!!!

网友:
所有系统的tick都可以配置的,我推荐RT_Thread ,freertos入门简单,但有时候出问题不好找

网友:
常用的几款RTOS都用过,个人推荐RTT,相当顺手。

网友:
这个都可以设置,建议Freertos。
RTT正在用,说一下不认同的地方,
各个版本改动太大,组件多,但关联太大。
而且Linux的情怀,不适合单片机。。。
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出中断最快的还是rtx啊

速度快,还是自家的.

网友R:
玩一下,rtt,比较方便。但是bug比较多,动不动就 死机。不稳定。
做产品 freertos。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玩一下,rtt,比较方便。但是bug比较多,动不动就 死机。不稳定。
做产品 freertos。 ...

有这么多bug吗?

网友:
有的 特别是组件 ,良莠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