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毫安电流表的响应速度如何?

楼主(2017-08-09):
用指针式电流表 测量一个 20Hz左右 的电流信号,指针式电流表摆幅最大为30mA。
想知道这样测量出来的最大电流值靠不靠谱,拿数字万用表又无法测量。

网友A:
用示波器+电流探头,或者自己用INA216A4搭建一个有源的电流转换,用示波器看。。。

网友:
楼上有道理,可以考虑200Hz采样后串口送电脑绘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电流探头,或者自己用INA216A4搭建一个有源的电流转换,用示波器看。。。 ...

没有电流探头。。。  用INA194搭了一个,测出来不对,好像指针的摆幅最大是平均电流的样子。

网友B:
这个哪行啊。20HZ 对于指针来说频率太高了。有些万用表可以测量最大值的,最大值,真有效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流探头。。。  用INA194搭了一个,测出来不对,好像指针的摆幅最大是平均电流的样子。 ...

我说的是接示波器,指针的反应时间都去到1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接示波器,指针的反应时间都去到1秒了

我知道 你的意思, 我也说的是 接了采样电阻后再用INA194 放大 示波器 看波形,发现最大值  与  指针式毫安表最大的摆幅对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哪行啊。20HZ 对于指针来说频率太高了。有些万用表可以测量最大值的,最大值,真有效值。 ...

我只看 指针的 最大摆幅能摆到 哪个位子, 发现还是测量不了最大值,  我要的精度不高10% 都可以接受,  但还是没能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接示波器,指针的反应时间都去到1秒了

我测量出来 示波器峰值电压 除以放大倍数 除以采样阻值 差不多 45mA,  但单独看毫安表的摆幅 最大只能到30mA 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看 指针的 最大摆幅能摆到 哪个位子, 发现还是测量不了最大值,  我要的精度不高10% 都可以接受,   ...

1HZ的时候估计都不行。别说20HZ了。

网友C:
交流电是50hz,还可以参考下功放的指针电平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电是50hz,还可以参考下功放的指针电平表。

要知道的  就是 最大功耗是多少,平时他们都是拿那个毫安指针表 看一下摆幅,  现在需要改进, 我就做了个采集板, 采集出来的值 和之前他们一直测试的 有出入。 我就有点怀疑是 不是我采集的不准。 现在看来 毫安表指针的最大摆幅 并不能反应出 20Hz 信号的最大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知道的  就是 最大功耗是多少,平时他们都是拿那个毫安指针表 看一下摆幅,  现在需要改进, 我就做了 ...

如果你采集的最大值都大于指针表的值,可能你采集的是对的。
指针表响应是要慢些,这个响应虽然慢,也可以理解成具有一定滤波作用下。在一定频率范围内也是准确的。
如果采集值有小于指针表,可能你的采集也有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采集的最大值都大于指针表的值,可能你采集的是对的。
指针表响应是要慢些,这个响应虽然慢,也可 ...

恩,我心里有数了,就算我采集的不对, 也不能由指针表来判别。

网友:
机械式的要考虑机械惯量,速度不会太快。

网友:
如果是想大概的判断一下你的采集板子是否正常,并且有一定的说服力可以这样测试:
将频率降低。降低到 0.几个HZ 。或者干脆不变化的恒流源。 这时候,两个结果应该是类似的才对。否则........